请教CDD0565和XT1208是什么芯片,还有14脚开关电源芯片可能型号

楼主(2024-05-14):
朋友的3.8V的锂电池小风扇不转,简单测量,风扇加2.7V电压正常转动,USB经过IC4156A,5V变4V给锂电充电电路正常,SC28022K触摸开关状态未知,网上都找到这两个芯片电路图和引脚功能数据表。CDD0565(三脚未搜到相关信息),XT1208(六脚)淘宝查到升压芯片没有相关数据表资料找到类似的电路图,还有一个好像是开关电源芯片(14脚)无丝印。估计是锂电3.8V左右经过开关电源变2.7V驱动风扇。
请教各位老师CDD0565和XT1208是什么芯片,还有14脚开关电源芯片可能的型号,谢谢。

网友A:
是TC4056充电芯片吧!XT1208是升压芯片,给风扇供电的。TCS9300(SOT23-6)TCS原装 XT1208 量大洽谈,无字符的是单片机,风扇不转,看规格书,看XT1208的使能端电平是否正常,单片机有没有送出开机信号,调速一般是调FB电压,如果触摸没有输出触摸信号,单片机也不会正常工作。
http://删除www.tctek.cn/Upload/file/20211222/03/01/TCS9300.删除pdf

网友A:
风扇输出电容容易漏电,短路,在路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C4056充电芯片吧!XT1208是升压芯片,给风扇供电的。TCS9300(SOT23-6)TCS原装 XT1208 量大洽谈,无字符 ...

感谢枫丹白露老师帮助,TCS9300和 XT1208通用已经下载了谢谢,无丝印的是单片机,知道了谢谢。朋友提到触摸开关不太好用,在单位放了几个月就打不开了,他以为电池亏电,让我用洛铁焊下电池单独充电试试。SC28022K触摸是给一个翻转电平给单片机,我以为是通断控制风扇转动。XT1208是升压芯片,给风扇供电的。我看有变压器以为,通过那个14脚芯片控制开关电路,这样电路就简单了,XT1208是一个升降压开关电路,不是太明白为什么开关电路用单片机。

网友A:
这种电路单片机可能会参与电池充放电管理,还要处理触摸信号,调节风扇转速,太多功能,也只有单片机能干怎么多事情,触摸不良,如果是提供高低电平,可以改手动,如果是数据输出,则要看触摸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输出电容容易漏电,短路,在路测一下

谢谢枫丹白露老师,看到两个是22μ和100μ,电阻档在线测量小的几M大的几百K乱跳,不行拆掉测量看看容量够不够,谢谢。

网友A:
这种板子价格低廉,用的贴片电容质量不好,容易漏电,短路,可以先排查供电,也许问题很简单。

网友B:
图片太模糊了,14 脚的芯片看起来有些像四运放的管脚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单片机可能会参与电池充放电管理,还要处理触摸信号,调节风扇转速,太多功能,也只有单片机能干怎 ...

谢谢,确实单片机功能强大,学习过走马灯简单操作。枫丹白露老师丝印CDD0565大个头的是场效管还是三极管二极管,这个型号没搜到,贴片又接触少。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先做饭有学生,不然领导回来该训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单片机功能强大,学习过走马灯简单操作。枫丹白露老师丝印CDD0565大个头的是场效管还是三极管 ...

这明显是个 N 沟道的 MOS 管子,规格应该是 30V/30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价格低廉,用的贴片电容质量不好,容易漏电,短路,可以先排查供电,也许问题很简单。

感谢枫丹白露老师指点,知道检查测量方向了,很少碰贴片电路,两面板子都封绝缘漆个别插件上下露头,不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模糊了,14 脚的芯片看起来有些像四运放的管脚排列

scoopydoo老师好贴片芯片尺寸比较小,灯光和自然光分别拍照5倍放大挑了一个自然光的效果好点,您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个 N 沟道的 MOS 管子,规格应该是 30V/30A 的

感觉像,上面这个特别小场效管,在DS接电扇电压输出端,G级控制电路还没来得及查,特别小。这么大MOS管子干什么用的,知道管脚就好抄板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opydoo老师好贴片芯片尺寸比较小,灯光和自然光分别拍照5倍放大挑了一个自然光的效果好点,您看行不 ...

老师不敢当,这个图稍好一些,感觉还是四运放,比如 LM324 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像,上面这个特别小场效管,在DS接电扇电压输出端,G级控制电路还没来得及查,特别小。这么大MOS管 ...

这个小管子就是大名鼎鼎的 Si2302 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像,上面这个特别小场效管,在DS接电扇电压输出端,G级控制电路还没来得及查,特别小。这么大MOS管 ...

大管子的管脚可以参考这个,这种管子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不敢当,这个图稍好一些,感觉还是四运放,比如 LM324 之类的

谢谢scoopydoo老师帮助,两个管脚图都先草稿上标出来,抄板看看运放还是单片机更合理,上午还一筹莫展,在您和枫丹白露老师指点下,元器件基本都认识了,还给出了查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管子就是大名鼎鼎的 Si2302 啊 ......

感谢帮助,高手,和XT1208的TCS9300一样,查Si2302就很方便的查询到数据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管子的管脚可以参考这个,这种管子应该都是一样的

感谢scoopydoo老师的帮助,这个小风扇元器件数据表基本齐全了

楼主:
无丝印14脚芯片可能是是4运放芯片,4脚是由Xt1208升压提供V+,11脚是地,网上搜的14脚单片机74LS74的7脚是地14脚是Vcc,另一个PIC16的型号1脚Vdd14脚Vss.准备抄板看看电路图如何。 测量Xt1208升压提供V+=5.24V。lm324的V+供电电压3-32V。

楼主:
从功能看14脚芯片应该是单片机,看抄板电路风扇是由升压芯片XT1208提供给风扇由小场效管Si2302限流,由14脚芯片5脚控制场效管,源极两并检流电阻监控连接线芯片脚没有查到,另一组升压芯片5.24v+开关变压器初级+大场效管+次级线圈组成变换电压供led,大场效管由14脚芯片8脚控制。2.2Ω检流电阻有12脚监控。,SGL8022K触摸芯片控制输出脚lo1没有查到,感觉板子最少3层,有些管脚两面没有连接线不知道里面怎么连接,测量不到。

楼主:
想把电路简化去除14脚芯片、触摸芯片和两个场效管,把XT1208输出电压调整为2.7V,连接风扇,在升压芯片前面加一个拨档开关。

网友C:
网上搜的14脚单片机74LS74的7脚是地14脚是Vcc------------------???????

74LS74是74系列数字门电路------双D触发器。怎么成了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搜的14脚单片机74LS74的7脚是地14脚是Vcc------------------???????

74LS74是74系列数字门电路----- ...

14脚芯片4脚是Vcc,11脚是地,像lm324运放,但是按运放解释不通其连接线作用,像单片机找不到4脚是Vcc,11脚是地的单片机,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前天想加一个lm317连接升压芯片输出变2.7V,外接电源测量风扇电流接反电极把无刷直流电机芯片烧了,第一次碰无刷电机。谢谢

网友C:
14脚芯片4脚是Vcc,11脚是地,像lm324运放,但是按运放解释不通其连接线作用,----------------------把芯片拆下来,可能你没有彻底查清楚线路走线,

4运放是最符合的芯片------------------14脚芯片4脚是Vcc,11脚是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脚芯片4脚是Vcc,11脚是地,像lm324运放,但是按运放解释不通其连接线作用,----------------------把芯 ...

是的美人鱼999老师,测量8脚驱动大场效管也对,5脚却连接小场效管,不太对,12脚接大场效管接地的检流电阻,13脚14脚接1K电阻连接led接地,看着像单片机或者电源管理芯片,14脚芯片电源管理芯片也搜了没有对上的,门电路接法也不太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脚芯片4脚是Vcc,11脚是地,像lm324运放,但是按运放解释不通其连接线作用,----------------------把芯 ...

谢谢美人鱼999指点,把芯片拆下来测量更准确,知道了,这个板子看着简单感觉除了顶层底层中间最少还有一层,触摸芯片输出查不到连哪了,14脚芯片先用通断蜂鸣器判断在电阻档判断有没有串联小电阻,两个场效管接地端的小阻值检流电阻就是这样发现的。没有热风枪,用电烙铁拆有些困难,我在想办法测量,我搜到一个4运放组成振荡电路三角波然后方波驱动电路只驱动一个场效管开关电路图,这个分别驱动两个,对比差别还是蛮大的。

楼主:
从右至左红色方块为led灯,依顺序为1/2/3/4
今天usb供电测量SGL8022K触摸芯片触摸TI1测量LO1电压变化,用手触摸TI1点时led1闪烁用金属镊子由VDD引入到TI1点时led1闪烁更亮,测量LO1电压变化一直0v,再测量风扇供电输出端子电压是0(未接风扇),在风扇供电输出端子并联68Ω或500Ω电阻,在用手触摸TI1后led1常亮,风扇供电电压4.07v,依次触摸,走马灯变换led1-4,全灭,风扇供电电压依次为4.07v/0v/4.05v/4.10/,灯全灭时风扇供电电压0v,这个风扇由加湿器功能,就是那个大场效管供电电路,led2灯亮时开启加湿器没有测量加湿器输出电压(图纸led灯输出)

楼主:
前脸有个拨档开关是个总开关测量不通,手头有备件更换感应开关工作正常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支持,总算修好可以交差了,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