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电子管麦克风效应了

楼主(2024-05-14):
做了fu32+6j1单端,偶然敲击6j1屏蔽罩,喇叭出现敲击声,就像麦克风接收到的声音一样。百度一下,才知道这是电子管麦克风效应!

网友:
这个学名叫“微音效应”。
    “微音效应”亦称作颤噪效应,或是话筒效应。是在灵敏度高、装有较大口径喇叭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中常有的不正常现象。主要的征象是在收音机工作着的时候,机体受到机械碰撞,或是音量开大一些,声音振动,使喇叭内产生类似打钟的声音。这种现象一般是在以下情况中发生:
    1.收音机调谐到某个电台时,喇叭中随着产生呜呜的长鸣声(频率约在800至1000周左右)。结果讯号听不清楚,有时甚至全听不到。但没有电台讯号时鸣声也就没有了。
    2.在调谐到某一电台时,这种鸣声时有时无。讯号强的时候有,讯号弱的时候就没有,致使悦耳的节目不能好好地收听。
    3. 全机收听每一电台时都有此现象。或在其中某一波段中,特别是在短波段的频率较高的一端,最常发见。
    微音效应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收音机内某几级的电子管受到机械碰撞及振动时(包括声音的振动),引起了管内电极振动,导致电子管的屏流发生波动,经过以后各级放大,到达扬声器时便发出嗡嗡的声音了。能导致产生微音效应的电极振动,主要是阴极和丝极。电子管内的阴极和丝极,有时构造上拉得不够紧;特别是直热式电子管,灯丝很细,不可能拉得很紧,加上热涨冷缩的作用影响,最容易产生微音效应。除此以外,收音机的其他另部件结构或安置得不当,也有关系。例如强力扬声器的声场也会引起可变电容器极片的振动,而导致发生微音效应。因此在处理收音机的微音效应时,除了由于电子管构造上的严重缺点必须更换新管外,一般地还须从机内另部件的安排和布置上着手设法避免和解决。
    微音效应多半是从收音机的变频级上发生,大部分情况是由于变频管或混频管的灯丝拉力不足,受喇叭声音的振动,使灯丝动荡,阴极受热程度变化,放射到屏极的电子不均匀,形成电子管的散粒效应(参见本期小辞典),引起屏流起伏波动而产生微音效应。这种情况除更换新变频管或混频管外,可以在管座和底板间加垫橡皮软垫,使电子管悬空,减少振动影响,在一些高级和通信型的收音机里就是这样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貌似所有的前级都有麦克风效应。解决办法,就是不碰!

如果经你手所有前级都有麦克风效应,看来是你电路或制作工艺问题。差点冤枉了管子了。
我经手几百只6J1~J5及国外同型管子,未碰到过一例。经手几百只6N8P,也只是碰到过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及文字的本意,只是以我与朋友们的实践经验,去提醒楼主兄台重新检查管子质量、电路与制作情况,找到 ...

看来,先生也是做事执着之人!
个人认为,在技术领域很难准确界定对与错,这本就是尴尬之事。或许认知不同,或许信息渠道不同,存在争议无可厚非。引发口水之争,绝不是因为技术问题,言语间必然有强加于人的词汇,应该避免。

电真空器件,正如本论坛坛首所说,是上一个时代的辉煌!现在就是玩的一种念想,一种玩的方式。瞧不起6j1,也就同样看不上那个时代的种种,那我们做的还有意义吗?

咱们这一代人进入老年,或许与电真空器件一样曾经在单位、在圈子里是辉煌过的那些人,必然有一点点自以为然、众人为小我独老的良好感觉,但是,技术领域,尤其跨时代的技术,我的体会是越老越啥也不是了。上天赋予老年人眼花、耳聋的特质,也是自然规律,无人可以独善其外。

跑题了!!!!

麦克风效应或于版主说的微音效应,是电子管的特质,只不过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跟管子内部结构、制造安装工艺或老化损坏程度都有关系,作为音响使用中遇到的,只要不去震动它,就不会感觉它的存在,当然增加减震或许更好。

我发这个帖子,是因为这次很明显,一是好玩,二是好奇,也想看看其他玩家是不是也遇到过!

若言语间,引起先生不适,请谅解,没有任何针对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1麦克风效应很少碰到,这类花生管由于体积、规格小,本身也不容易产生该问题。何况6j1这类花生管是这类花 ...

不会吧?貌似所有的前级都有麦克风效应。解决办法,就是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经你手所有前级都有麦克风效应,看来是你电路或制作工艺问题。差点冤枉了管子了。
我经手几百只6J1~ ...

你这几只管子真不算啥,我手里至少有你三倍还多,都是装箱存放,如果这么单个摆放,30平方的房间地面估计摆不开。话说,这跟麦克风效应有啥关系?

网友:
老古董概率比较大

楼主:
电子管麦克风效应主要指的是电子管在受到外力影响时产生的振动,这些振动会转换为电信号,从而产生我们不需要的噪音。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麦克风效应”或“颤噪效应”,因为其工作原理与麦克风相似,即将振动转换为电信号。电子管内部包含的阴极、栅极、阳极等电极在受到外力影响下会产生振动,电极之间的距离变化会生成电信号,这些电信号并不是我们所需的,但它们会被放大电路放大并传送到扬声器中,形成噪音。12  电子管麦克风因其独特的性能和特点而受到音频爱好者的追捧。它们采用真空电子管作为信号放大器,具有高电压放大和低噪声的特点,能够提高频信号的质量,使得声音更加清晰、自然。此外,它们还具有宽频响特性,能够捕捉更广范围的声波,保证声音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电子管麦克风的内部放大功能使其具有高灵敏度,能够在给定的声压下输出非常强的信号。然而,由于电子管放大器的热噪声,电子管电容麦克风的自噪声额定值相对较高。  为了保证电子管麦克风的长期稳定工作,正确的维护也非常重要。麦克风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避免受潮和过热;每次使用后,应该清洁麦克风的网格和机身,防止灰尘和污垢影响使用效果;定期更换电子管也是必要的,以保证麦克风的正常工作和声音质量。

网友A:
6j1麦克风效应很少碰到,这类花生管由于体积、规格小,本身也不容易产生该问题。何况6j1这类花生管是这类花生管中体积几乎最小的。说明你手头的管子或电路质量可能需要检查。
6N8P、6N9P之类倒还偶尔碰到。也只是偶尔。

网友A:
我那是配对测试时拍的照片。箱子么我就不拍上来了,留待兄台你多拍几张上传吧。
6J1~J5我平时也很少用,留下收藏、送人,便宜不心痛。

没事的,保持你“所有的前级都有麦克风效应。解决办法,就是不碰!”的观点,不要因我或其他人讲几句就轻易动摇。

网友:
一般来说,麦克风效应在那种会产生震动的场合影响比较大些,比如喇叭装在机箱上的设备,或者有其他震动源(比如电机)的设备,这类设备没有其他办法,要么用6N11这种专门为了抑制微音效应而使用框架栅极结构的管子,或者就是用减震措施

其他场合你不用手动它其实不影响,如果你的机器摆放的位置有震动,可以使用带缓冲垫的管座转换板,可以吸收硬震动

网友:
遇到过这种现象,不仅电子管,以前分立晶体管的短波收音机,我也遇到过。短波波段,摩擦或者震动一些地方,这个微小的摩擦或者震动的声音会从喇叭放出来。

网友:
     处理品的6N8碰到过一个,什么都好,就是有麦克风效应,碰一下一声道有敲击声,而且有余音,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是配对测试时拍的照片。箱子么我就不拍上来了,留待兄台你多拍几张上传吧。
6J1~J5我平时也很少用,留 ...

不得了,太酸。闲得蛋疼,才发图片。有必要吗?

网友:
我用6j1、6j5推6p1、6p14时就有麦克风效应,用6n1、6n2时就没有。

网友:
装落地式收音机时,用嘴吹空气双联也会有类似效应,换成塑料双联就没这现象了,还是减震做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