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榨的菜籽油,正常条件下能保存多久?

楼主(2024-05-14):
昨天去老家,刚好油菜籽收获季节,在榨油坊里买了20斤现榨的菜籽油。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物,不知道能放多久?我家里一般现在每个月大概最多吃3~4斤油,这些油可以吃一年左右了。包装容器就是普通5升的透明塑料油桶。

网友A:
这种油没有提纯处理,很容易氧化,密封、低温下勉强可以用半年,降低要求可以一年,但是久了有哈味。

网友:
我是不吃油菜籽油的,芥苷对心脏不好。平时只吃豆油

楼主:
家里有个地下室,光线比较暗,温度也比较低,不知道放在地下室角落里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塑料桶不宜过久存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桶不宜过久存放吧。

就是超市里桶装油的那种油桶,每桶5升

网友:
农村里的自榨油都是头年吃到第二年,至少保存周期在1年半。按理说放个3年应该口感都不会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油没有提纯处理,很容易氧化,密封、低温下勉强可以用半年,降低要求可以一年,但是久了有哈味。

放冰箱里冻起来估计时间能保存更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油没有提纯处理,很容易氧化,密封、低温下勉强可以用半年,降低要求可以一年,但是久了有哈味。

没错,而且里面含有不少其他杂质。

网友C:
我们农村家里用油缸密封阴凉处放一年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农村家里用油缸密封阴凉处放一年一点问题没有。

重点是油缸,不是塑料桶。

网友:
密封保存。使用深色玻璃瓶或不透光的塑料瓶包装油脂,避免与空气和水分接触,以减缓氧化过程。
避光通风。存放在干燥、阴凉、避光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远离高温区域如炉灶旁。
低温存放。温度越高,油脂越容易氧化酸败,影响品质。
分装使用。对于大桶油,可按一周的食用量分装到小瓶中,并定期清洗油瓶。
新旧油分开存放。避免新、旧菜籽油混合存放。
避免金属容器。存放时避免使用金属容器。
定期检查。定期检查油的品质,如有异味或沉淀物应及时更换。
以上措施可以帮助延长菜籽油的保质期,并保持其品质。

网友:
食用油存储:,一要避光保存,光可造成油质以分解劣化。容器最好是金属的。二,存储前先把油高温炼化一下或做一次油炸食品,排除油脂内的残存水分。,三,可以在 油里面放几瓣大蒜或少许花椒。四,低温可以减缓油脂氧化。五,用较小的容器每次取出日常生活的用油,不要一次取太多,取的时候注意使用的工具要干净避免带进杂菌。然后做好密封。

网友:
一个月才吃3~4斤油好少哦。我感觉我一天都能用半斤,三餐煮..

网友:
没加抗氧化剂,至多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