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南白药说明书的前后矛盾之处

楼主(2024-05-14):
先是说可以用酒或温水送服
后面又说服药期间不要饮酒
这不是前后矛盾么?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云南白药有止血和散瘀二种用途,止血时忌酒,因酒有活血的功效,误用会加重出血;散瘀时则相反,需借酒力,达到活血化瘀的目的。总之一句话:需要止血的不要用酒,需要活血必须用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南白药有止血和散瘀二种用途,止血时忌酒,因酒有活血的功效,误用会加重出血;散瘀时则相反,需借酒力, ...

简明扼要,一看就懂,谢谢您的回复

厂家为什么不把这段话印说明书上,省得我等看了云里雾里的。建议厂家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明扼要,一看就懂,谢谢您的回复

厂家为什么不把这段话印说明书上,省得我等看了云里雾里的。建议厂 ...

厂家说请您老改进改进

网友:
还有一个量的问题,以酒送药,肯定是小剂量的酒,饮酒的话,到最后谁知道喝多少

网友:
基础知识普及

网友:
瓶装和胶囊的说明书我没看到您说的后面的服用期间禁止饮酒.您先确认下您的购买渠道吧。
云南白药_说明书

网友:
主要是剂量的区别吧,送服的那点酒对药效影响比较小。

网友:
没叫你找原配蟋蟀做引子你就偷着乐吧。
以前也是迷信那些宣传,用过什么“云南白药精”“云南白药牙膏”~~~屁事不当,白花钱白浪费感情。

网友:
服药期间不要饮酒,这是西医理论的说法,主要原因是药物要通过肾脏排泄,而酒精代谢物乙醛类同时影响肾脏解毒功能,这样会加剧肾脏负担,造成肾脏损伤。所以医院开口服药时,一般规则是服药期间不要饮酒。
中医中酒可以活血,及麻醉功能导致的止痛等。所以跌打损伤外用会有药酒涂擦,内饮活血化瘀类炮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