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之光---晶体管调频收转机

楼主(2024-05-15):
晶体管调频收转机,不知到型号,看起来用料还不出,七八十年代的东西,来自于网络图片,有知道的请提供品牌和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收转机,非民用品。

这种一般在广播站使用的吧!用来转播广播节目的对吧?

网友:
那个年代国内大部分地区没有调频广播,看后背那么多接口这东西也许大多用在舞台剧演出上。

网友A:
是收转机,非民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几个像话筒插座的口应该是作有线广播用的吧

白色扭子开关分别控制四路有线广播的开和闭

听起来蛮有那个意思的,应该就是那样的吧!

网友C:
看着像天津长城系列晶体管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天津长城系列晶体管机。

看那个商标好像是长城的图案,但不知到具体的品牌和型号呀!

楼主:
应该是中放板子。

网友D:
外观与熊猫b820收转机相似………

网友E:
大跃进时期中央台开始调频广播。
较早中央台使用调频广播替代微波向地方台传送节目,调频收转机就是这时期生产的,最高级别是海燕8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跃进时期中央台开始调频广播。
较早中央台使用调频广播替代微波向地方台传送节目,调频收转机就是这时期 ...

收到调频广播节目再转出去也是办法,特定条件下只能那样了,不是一般的家庭能买的起调频收音机的,再说也不一定有调频广播电台。

网友F:
看商标是长城还是东方红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商标是长城还是东方红牌?

东方红不是这个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这类老机子,首先去掉喇叭,直接用水洗干净晾干后再摆弄。灰尘多了看个元件型号都困难!最起码要用高压气 ...

用水洗可以吗?有没有测试过呢?

网友:
电台设备哟,当年算是高级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跃进时期中央台开始调频广播。
较早中央台使用调频广播替代微波向地方台传送节目,调频收转机就是这时期 ...

调频广播一般为直视短距离传播,使用调频广播替代微波向地方台远距离传送节目,也需有大量微波中转站。调频广播是米波段,与微波有区别,设备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频广播一般为直视短距离传播,使用调频广播替代微波向地方台远距离传送节目,也需有大量微波中转站。调 ...

调频与微波是不同的系统,设备无法通用,当时的调频传输还要同步,附加了18千赫的标频。

网友H:
        看那交流电源线这调频收转机够古老,看内部那黄塑料外壳电解电容像是七十年代的产品,前面看不到生产厂名,后盖上也没有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那交流电源线这调频收转机够古老,看内部那黄塑料外壳电解电容像是七十年代的产品,前面看不到生 ...

没有后盖的哟!正面也不弄品牌和型号什么的、

网友H:
        都赶一块儿了,打理干净,最好不用水洗,高频中周怕水,干吹刷子伺候吧。然后看看电解电容,电阻或者云母电容上的日期就知道产品大致日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赶一块儿了,打理干净,最好不用水洗,高频中周怕水,干吹刷子伺候吧。然后看看电解电容,电阻或 ...

高频中周、薄膜可调电容进水就很麻烦了,我一般用湿纸巾擦干净就OK了。

网友:
可以外接声源的。

网友:
電解是塑料外殼,中周是TTF3外形,加上logo上的紅色基因,妥妥的七十年代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与熊猫b820收转机相似………

看起来还是挺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