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45MHz小功放板实验记

楼主(2024-05-15):
             27.145MHz小功放板实验记
       二十多年前用磁漆手画了一块27.145MHz小功放板,由于当时没有相应的测量工具,效果很不理想,现在又把他拿出来,折腾一番。
实验电路图:
     振荡频率产生采用石英晶体,三倍频的晶体基频是27.145/3=9.04833MHz,由于采用调频工作方式,所以不能直接采用泛音振荡电路,要采用基频震荡,通过变容二极管调制,能使基频频偏达到5KHz,三倍频频偏可达15KHz,设计LC谐振回谐振在基频震荡在27.145MHz,选出三倍频频率。
1、首先测量一下27.145MHz石英晶体

由于测晶体时,没有串联小电容,测出的是串联谐振点,9.0468×3=27.140MHz。
2、绕制谐振频率为27.145KHz谐振线圈,配振电容选50p,计算电感为0.688uH。
第一个中周有磁芯和磁罐,初级总匝数6匝,达到电感要求。
3、扫频仪下幅频曲线,看看Q值如何
测得谐振频率和Q值正常。
4、焊回元件,调整石英晶体串联的电容,测得频率正常。
在谐振线圈次级连接一只300欧姆电阻的条件下,测得输出电压为7.9毫伏

待续

网友A:
好有年代感的3DG12,当年也折腾过同款电路,只不过频率设在144MHz业余段,接近3DG12的ft上限,效率不高。

网友:
振蕩管的兩個分壓電容值再大些,振蕩頻率穩定度和頻譜純度可以再提高一些,但不會影響三次諧波的提取。

网友:
做过调幅对讲机

楼主:
        5、按着上述的步骤和测量,完成下一级放大,由于此中周只有磁芯,没有磁罐,所以初级绕9匝,满足电感要求,焊接好后次级连接100欧姆电阻,测得输出电压27.8毫伏,测量频率正常。
     6、接着完成下一级放大,此级采用三极管3DG142,担心三极管9018在较大功率的条件下,增益小。此级中周是12×12,初级绕制4匝,满足电感要求。焊接好电路后,在次级连接47欧姆电阻,得到219毫伏的输出电压。
比较两级的电压增益:9018电压增益是27.8/7.9=3.52倍,3DG142的电压增益是219/27.8=7.88 倍。
  感觉 9018电压增益不应该这么小,分析原因,应该是7.9mV的电压中包含基波的成分较大,毕竟只是通过一级滤波选频。
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收音机检测仪是商品的还是自制的?

感觉功能蛮齐全的

此检测仪是自制的。功能较多,没发整体资料,但其功能的大部分资料已发布在论坛中。如其中的三极管图示仪、感容计发布在DIY大赛板块中。

楼主:
      7、末级功放的调试实验,功放管采用3DG12B,负载电感线圈采用空心线圈,线圈直径约0.85厘米,长度1厘米,8匝,测量电感为0.31uH,三极管上偏置电阻47k
另一只线圈直径约0.85,10匝,线圈长度1厘米,测量电感0.38uH,与365p双联的其中一联组成,调整谐振。负载和显示用一只大发光二极管再并联一只36欧姆电阻。
功放的负载采用谐振电路,由于很小的电感,当失谐很大时,功放管的电流很大,容易烧毁功放管,此电路失谐很大时(配振电容很大或很小),功放管的电流大于150毫安。
下图是在谐振状态和失谐不大时的功放管电流。
  谐振在27.145KHz时,三极管电流为100毫安,带动36欧姆负载电阻和小灯泡发光,失谐不太严重时,电流减小。失谐严重时,电流增大。
录了一段调整谐振视频

楼主:
   估算一下最后输出功率:大发光通过接直流电压,观察发光亮度与接在电路中基本一致,测量电流是40毫安,测得电压为2.6伏,电阻为2.6/0.04=65欧姆,与36欧姆的电阻并联,总电阻是23欧姆,输出功率等于2.6×2.6/23=0.294瓦。所以估算输出功率约294毫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年代感的3DG12,当年也折腾过同款电路,只不过频率设在144MHz业余段,接近3DG12的ft上限,效率不高。

八九十年代的3DG12,还有3DG87,黑白电视的行推动和视放管,至今还保留十几只。

网友:
20多年前,本世纪初或者上个世纪末,有时代感

网友:
我还有几盒86年的3DG6、3DG12、3DD15、3AD18,太和牌;
等我退休了再让他们复活

网友:
3DG12(包括同封裝的3DK4等)這種國產中功率管,一定要用的話,建議購買2010年後生產的產品,因爲是大芯片,多發射極結構的結面積較大,承載能力和抗二次擊穿的能力都有較大提高,所以不要對早期產品太過迷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九十年代的3DG12,还有3DG87,黑白电视的行推动和视放管,至今还保留十几只。

当年的奢侈品,尤其是3DA87,但遗憾的是国产管子芯片都小。

网友:
刚好需要调频对讲机,我的调幅对讲机刚好是27.145,在修改一下就可以当调频对讲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