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索尼srf-r600v

楼主(2024-05-15):
貌似调频信号接收效果比2016年的索尼录音笔差多了,背景噪音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录音笔在同一个频率,几乎没有噪音。这么大的差距,而且是与业余选手pk,我觉得不大应该吧。

补充内容 (2024-5-18 09:28):
这机器的耳机线极细,可能是有关系,如果调整一下位置,信号的接收效果可以改善,这样的话差距变得就不大了。最喜欢的一点是可以设定30~90分钟自动关机,每次开机后30分钟就关机,用来睡前收听正好。

补充内容 (2024-5-18 09:33):
索尼的小机器上,按键基本都是用的薄片按键,看外观,它似乎是密闭的,经年使用也几乎不会有手感和接触不良的变化。我觉得这种按键是不是索尼的专利啊?

楼主:
录音笔型号icd-px470f,属于日本特供型号。

楼主:
拆机清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录音笔型号icd-px470f,属于日本特供型号。

我有一只SONY ICD-UX523F型号录音笔,调频收音也是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只SONY ICD-UX523F型号录音笔,调频收音也是特别好

哈哈,这型号我也有一个,在国内用的也不错,93.2的收听效果好像都超过了1103

网友:
小鬼子的某些东西还是很有特点的。

楼主:
机器是煤炉上收的,日本人机主说进过点水,拆了也没弄好。我擦洗了几处污点,果然可以用了。
虽然fm一般,am还行。20多年的机器,各个按键,飞梭和音量调节都没啥问题。

楼主:
索尼的小机器上,按键基本都是用的薄片按键,看外观,它似乎是密闭的,经年使用也几乎不会有手感和接触不良的变化。我觉得这种按键是不是索尼的专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