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的内附电容是多少皮法?

楼主(2024-05-15):
该收音机后壳无字,前面只有:“公司合营广播器材厂”字样,中周内部图已拍,请教各位大佬,那个内附电容多大呢!或者告知它的详细出处。

去壳后中周后面可调节面

去壳后中周后面可调节面

去壳后中周前面

去壳后中周前面

外壳无字

外壳无字

公司合营广播器材厂

公司合营广播器材厂

网友A:
从字体看应该是上海广播器材厂,当年上海流行这种字体。

网友B:
根据我自己瞎考证,应该是北京无线电厂(牡丹)早期的产品101A,参考《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
查101A的原理图也许有答案,但查了资料,没有关于中周电容的描述,再查同时期上海广播器材厂收音机,有一段描述中周电容220P(最后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字体看应该是上海广播器材厂,当年上海流行这种字体。

在7788上看到有款一模一样的,说是北京产的,搞不懂了!

楼主:
关键是第二中周次级似乎带抽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自己瞎考证,应该是北京无线电厂(牡丹)早期的产品101A,参考《北京市收音机工业发展史》
查101A的 ...

点错了地方,投了个反对票,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错了地方,投了个反对票,不好意思

莫斯、没事。我这是瞎考证的。只是对牡丹还是比较推崇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莫斯、没事。我这是瞎考证的。只是对牡丹还是比较推崇的而已。

电脑放那许久未用,上来没看到鼠标位置,乱点了一下,结果投了您一反对票,又撤销不了,支持对冲下也不行,只好表示下抱歉

网友:
还有一贴,也指明这公私合营广播器材厂是北京牡丹厂的前身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ge%3D12&page=1

网友:
        这个中周谐振电容就是后来看到的云母电容,只不过没穿胶木外衣而已,属于裸体云母电容,当然没有容量标注,关于电子管收音机中周里面的中频谐振电容一般来说大同小异,看看后来的中周中的云母谐振电容吧,可以参考,一般在180P,200P,220P,240P不等,当然也可以用电容表测一下。

网友D: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电容是在中周外壳里面的,容量跟着中周走,所以在收音机电原理图上没有容量标注,这个中周内部的没外衣没标注的裸体云母电容,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公私合营时期属于早期的收音机,后来中周内部的云母电容都是能看到容量标注的,这个东西无需保密,也没有专利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电容是在中周外壳里面的,容量跟着中周走,所以在收音机电原理图上没有容量标 ...

谢谢您了,论坛高手如云。

网友:
向考证的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