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转DVI,VGA不成功,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15):
有一台小主机,输出是HDMI,通过连接线接电视HDMI,显示正常。但通过HDMI转VGA或HDMI转DVI,联想显示器不显示,提示没有输入信号,请教大师是什么原因,谢谢。(转换线测试过,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个转换头,就一个可以用,其他的在笔记本不能用在台式机可以用,应该是电脑主机没有识别

你说这个情况我也遇到了,我原来买的是完整的 HDMI--DVI 线,没问题,但线很粗很硬,对笔记本和便携式显示器不太友好。有一次我看到有超细 HDMI 线卖就买了一条,然后买了个 HDMI--DVI 转换头接上去试图代替那个 HDMI--DVI 线就出问题了,我当时也是运气好,第一个买的是那个弯的,都可以用;第二个买的是那个直的,台式机可以用但笔记本不能

怎么会这样涅?难道电脑不喜欢直男么 百思不得骑姐,我就又买了个弯的和直的(还换了店家),然后反复对比发现问题啦,就是用 HDMI 线两边都各接一个 HDMI--DVI 转换头,然后用表测量,所有数据线都是通的,但!

弯头的话两边的地线也是通的,而直头的地线是不通的   也就是说这种直头为了省几根地线的钱偷工减料了

如果是台式机和台式显示器,它们的电路地会接到大地,所以数据通过大地(其实也没到大地,就是电源线里面的地线)形成回路,数据可以传输过去。但如果是笔记本和台式显示器,台式机和便携显示器,或者两边都是便携的等等,只要有一方不接到大地,这种没有地线的转接头就无法形成回路,所以当然没法用

楼主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网友:
转换线材有兼容性问题多换几个品牌的试试看最好用有源的

网友C:
转换线问题或者显示器差。我用过HDMI转VGA连古老的投影仪(没HDMI接口),很好用。

网友:
转接器内有电路的,没工作。一般是没识别出

开机后拔插几次看看,电脑有识别声吗?

我最近刚买了二个,一个6元的正常,一个25元的不正常,最后外加电源和每次开机后要拔插VGA一次才识别出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也是联想的显示器,是一个硬盘播放器,输出口只有HDMI和VGA,偏偏显示器没有HDMI口,于是就用DVI转HDMI,然后用HDMI线连接,就是没信号,几条HDMI线都试了也不行,怀疑转接头,又买了一个,结果还是不行,然后我接到HPC的显示器就有信号,于是怀疑显示器DVI接口问题,找了一个带DVI输出的电脑,用DVI线连接,显示正常,就是转接了就不行,最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
直接用hdmi或dp可以显示么?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考虑下显示器兼容问题,我这边一个AOC的显示器,接 Intel  DG1显卡,虽然显卡上有vga,但是自检和进入cmos是不显示的,要进系统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线问题或者显示器差。我用过HDMI转VGA连古老的投影仪(没HDMI接口),很好用。

转换线在京东买的,应该没有问题。请教:您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hdmi或dp可以显示么?

用主机HDMI接家里电视的HDMI,电视显示内容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默认分辨率的问题,显示设备无法通过转换器读到显示设备的默认分辨率,而使用了设备自己的分辨率,造成超出显示器的适应范围而不能识别。

网友B:
我买了几个转换头,就一个可以用,其他的在笔记本不能用在台式机可以用,应该是电脑主机没有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个情况我也遇到了,我原来买的是完整的 HDMI--DVI 线,没问题,但线很粗很硬,对笔记本和便携式显 ...

视频给淘宝客服,用我那个正常的可以用,用他们的不能用他们又发了一个给我还是不能用,最后退款了,白嫖2个转换器,那两个只能在台式机使用

网友:
转VGA需要内置芯片处理,有些显示器可能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也是联想的显示器,是一个硬盘播放器,输出口只有HDMI和VGA,偏偏显示器没有HDMI口,于 ...

如果是电脑和显示器,DVI 和 HDMI 基本上可相互转换,因为实际上 HDMI 用的就是 DVI 协议和电气信号,只是换了物理接口,同时增加了用于检测设备是否合法的 DDC/CEC 线,也就是说,如果目的方是电视机,它肯定会回应 DDC/CEC 上的“你是不是电视机”这个握手,报告说“我是电视机”,这样源方比如影碟机(硬盘播放器、机顶盒等)就会放心输出视频信号。

但如果是一台 DVI 显示器,DVI 接口里没这个线啊,它当然不会说“我是电视机”,那么严格按照 HDMI 规范生产的源设备其实此时就应该不输出视频信号,这个设计是为了保护各大电影商的版权 当然我们知道对某国来说这个设计屁用没有,但说不定你的硬盘播放器很正经呢。

btw. 另一个常见原因就是在 SDA/SCL 线上的 EDID 握手不正确,和电视机只支持有限的分辨率不同,电脑显示器往往支持很多个分辨率,它的 EDID 数据很大,电脑之外的源设备遇到这样的 EDID 可能就懵逼等等

网友F:
白色的垃圾货兼容性很好,笔记本、台机、机顶盒等都Ok

黑色的兼容性差, 但我那垃圾平板是TYpe-C 口的,搞了很久才出图像,
估计是W10自动升级把原厂的驱动换了,现在又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白色的垃圾货兼容性很好,笔记本、台机、机顶盒等都Ok

黑色的兼容性差, 但我那垃圾平板是TYpe- ...

显示器是联想T2324C,接口就两个,一个DVI,一个VGA,给联系售后打过电话,解决不了。请问,白色的转换线是什么牌子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个情况我也遇到了,我原来买的是完整的 HDMI--DVI 线,没问题,但线很粗很硬,对笔记本和便携式显 ...

目前手里 有这种线,其它的都退货了,但这种线  转换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主机HDMI接家里电视的HDMI,电视显示内容正常。

dp口是否也显示正常?你家是否有带dp口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里 有这种线,其它的都退货了,但这种线  转换不成功。

把hdmi口转为dvi口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是联想T2324C,接口就两个,一个DVI,一个VGA,给联系售后打过电话,解决不了。请问,白色的转换线 ...

显示器vga口可以正常显示么?
确定显示器的dvi口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vga口可以正常显示么?
确定显示器的dvi口正常么?

联想显示器测试过,两种接口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是联想T2324C,接口就两个,一个DVI,一个VGA,给联系售后打过电话,解决不了。请问,白色的转换线 ...

店家说牧羊人有品牌的
6元多,收到货是无品牌的杂货,但到好用,TB上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手里 有这种线,其它的都退货了,但这种线  转换不成功。

你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三组数据和其接地是不是都对应导通,以及 SDA、SCL、热拔插等线,如果都是,那就是兼容问题

DVI 定义,其中 D3~D5 不用检查(HDMI 那边没有)

HDMI 定义,三组数据一组时钟,每组各有一个屏蔽(接地)以及 +5V 接地(Pin 17),但 CEC 不用检查 DVI 那边没有

数据线端子对着你看的引脚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三组数据和其接地是不是都对应导通,以及 SDA、SCL、热拔插等线,如果都是,那就是兼 ...

今天有空,把DVI转HDMI线材进行测量,发现差距太大,紫色标识为DVI插头的针脚及功能。绿色横线为两者功能针脚一致的。还有多个针脚不对应。

DVI

DVI

HDMI

HDMI

楼主:
按此图测量,HDMI除两个空脚外,其它测量与DVI接线完全一样。但不能使用的原因未找到。

按此图测量

按此图测量

HDMI

HDMI

网友:
hdmi转dvi的我都是买双向的线,然后hdmi转vga都是买带音频那种。基本上都可以点亮。

网友:
hdmi转vga里面是有转换芯片的,不能只几根线换换方向就可以转换。至于转dvi,不太清楚。这就像dvi线插头如果那个小插口只有一个舌头(1)而没有周围的四个插针(纯数字),就没法支持vga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此图测量,HDMI除两个空脚外,其它测量与DVI接线完全一样。但不能使用的原因未找到。

如果三组屏蔽层都是联通的,说明线没问题,那就是兼容问题了,你说过 HDMI--->VGA 在你的主机上也不正常,说明你的主机会识别 DDC/CEC,而显示器以及 HDMI--->VGA 转换器没有给出这个握手,所以你的主机不输出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