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很基本的问题,但不会啊,求解答

楼主(2024-05-15):
同事拿来习题集,问这道题怎么解。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忘记了。
题目的来源是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技术基础习题集”,如下图。

楼主:
是3.33题。
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看了这个题目,老衲想起曾看到的一个考试选择题,大意是:
一个1.5v电池,不考虑内阻,通过导线接到150欧姆电阻上,回路电流是多少?
a,10ma。b,小于10ma。

答案居然是b,答案解释是:导线也有电阻。

网友A:
第一步不难解, 各部分复阻抗串并联一下,解出来 R= 100.26 Ω 或者 39.9kΩ

谐振点附近,ZL、ZC 模值都在 1kΩ 左右,因而排除上述 39.9k 数据(过大没法振),确认 R= 100.26Ω

但是接下来就蛋疼了,在适当范围内调整 R= Ra+Rb,没看见谐振点有变化啊。
用 MATLAB 仿了一下阻抗,分别是 50+50、 30+70、70+30,基本看不出频偏。目测得是很精细的频率步长才有希望。

还是等专业的老师来解答下,这 R-R 怎么就能拉偏谐振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不难解, 各部分复阻抗串并联一下,解出来 R= 100.26 Ω 或者 39.9kΩ

谐振点附近,ZL、ZC 模值都 ...

能把你用MATLAB计算的式子贴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把你用MATLAB计算的式子贴出来吗?

我用的 symbolic 工具箱,先是符号运算:

Ra= sym('Ra');
Rb= sym('Rb');
C= 200e-12;
L= 0.2e-3;
w= sym('w');
Za= Ra +1/(j*w*C);
Zb= Rb +j*w*L;
Z= Za*Zb/(Za+Zb);

最后直接代入具体数值 Ra, Rb, w 循环交给 MATLAB 计算:

double(abs(subs(Z, [Ra Rb w],[50.13  50.13  5e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 symbolic 工具箱,先是符号运算:

这个算法可能不严密,好像没有考虑R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我先好好琢磨一下!
谢谢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可能不严密,好像没有考虑R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我先好好琢磨一下!
谢谢交流!

这个算法只是简单的复阻抗串并联啊,正弦激励下的稳态响应,还能列出什么不一样的式子。

除非你说有寄生电感、寄生电容的,否则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仿真,都不知道怎么评价 R 对谐振频率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法只是简单的复阻抗串并联啊,正弦激励下的稳态响应,还能列出什么不一样的式子。

除非你说有寄 ...

忙别的事,所以讨论晚了。
并联谐振电路,大多数书本上都只是讨论到“近似值”也就是只有电感上有电阻,而且阻值比感抗小很多,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这个电阻对谐振频率的影响就被忽略掉了。
我查阅了不少书本,几乎没有几本列出考虑了电阻后的谐振频率的。(可惜的是我还没有找到南京工学院的“无线电技术基础”这本书,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表述)。
并联谐振电路两臂都包含电阻,肯定对谐振频率有影响,因为在这里打字没有办法显示公式,所以就不多说了。但是我在俄文的《网络理论基础》这本书了发现了有关的公式,现在把它传上来。
不会俄语没有关系的,公式很清楚。

181页 (1).pdf

181页 (2).pdf

楼主:
电路是在180页上,公式就是181页的式子5-8.
r1,r2,L,C都在图里了。

楼主:
为了方便,我把图发上来吧。

楼主:
这可以说明电阻如何影响谐振频率了吧。

楼主:
中文书里也有一个公式,可惜不如前一个好,因为它只考虑了一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