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收音机无台问题

楼主(2024-05-15):
我前几天购买一台牡丹6204D电子管收音机,经过打理现在功放正常了,只是收音没台。
机器成色很好,这么好的机器不能收台,真是可惜了
我初步检修了一下,把断掉的天线输入线圈接上了,现在触摸双联电容的本地震荡那一级有嗡嗡嗡声,天线输入那一级没有。检查天线线圈没问题,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求老师们赐教
附上牡丹6204D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大全里面没有,但是无线电杂志1964年11月刊有)

网友A:
从检波级向上逐级检查:中放、变频、天线。
检查方法很简单,用螺丝刀碰触电子管的栅极就可以判断。
如果有万用表(我以前是没有的,穷学生一个),最好先检查各级电子管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检波级向上逐级检查:中放、变频、天线。
检查方法很简单,用螺丝刀碰触电子管的栅极就可以判断。
如果 ...

但是触摸双联有声音是否可以证明中放电路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检波级向上逐级检查:中放、变频、天线。
检查方法很简单,用螺丝刀碰触电子管的栅极就可以判断。
如果 ...

现在触摸6K4的1脚和6U1的2脚都有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触摸6K4的1脚和6U1的2脚都有声音

这只是说明中放级可以工作,但不能说明是正常,比如中周都是失谐的,本振不起振的。这个方法判断不出来。

网友A:
详细的办法可以参考“超外差收音机”那本书。

网友B:
先清洗波段开关,再检查本振部分有无断线,变频管有无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的办法可以参考“超外差收音机”那本书。

嗯,您可以具体说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洗波段开关,再检查本振部分有无断线,变频管有无变质

本真检查过了,波段开关不方便轻轻洗吧,是不是测量该联通的通就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您可以具体说一下么

留下邮箱,我明天把冯报本的“超外差收音机”发给你。(该书35M,这里没有办法发。)或者你搜一搜,看论坛里有没有?

网友:
首先确定6U1、6K4没问题,另找一套换看看,测测这两个管子各极电压有无异常,三个波段都没台吗

网友:
碰触输入回路热端(天线连)无反应,有几种可能:
一、输入回路开路或热端接地(电容器严重漏电)
二、中频变压器开路,七极管无屏压;
三、6U1 损坏;
四、中频严重失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下邮箱,我明天把冯报本的“超外差收音机”发给你。(该书35M,这里没有办法发。)或者你搜一搜,看论 ...

2287283165@qq.com
先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冯报本《超外差式收音机》

这个在这里的我下载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