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了U201万用表的22.5V电池

楼主(2024-05-15):
近日在本坛交易区购入一块杭州电表厂产的航舟U201万用表,经过拆解清理组装后基本正常,现在就是22.5V电池的问题了。
搜了一下,有各种办法,受到启发,正好手里有很多AG13纽扣电池,找了一根热缩管套电池正好,用15粒正好做了个22.5V的电池。原电池的位置放不下,把电池弹片挪到固定表头的螺丝处,用固定表头的螺丝固定, 需要扭一个角度,正好顶住电池了,连烙铁都没动就安好了。

网友A:
我过去也这么搞很实用

就是要常留意漏夜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过去也这么搞很实用

就是要常留意漏夜问题

这种纽扣电池也漏液吗?还真不知道

网友:
用8个3伏纽扣电池会更短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纽扣电池也漏液吗?还真不知道

不要看它体积不大,放在10K档上,很久也能用完。这种电池漏液?不比碱性差(尤其是国货)

网友:
22.5V电池现在网上有售。

网友B:
完了,标志性的铭牌没了! ;也喜欢杭舟的U201。

楼主:
想完善一下,又找了一对电池弹片和一根硬塑料管,又改造了一下,电池弹片安这个位置正好,利用原弹片引出电源,随时可以恢复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了,标志性的铭牌没了! ;也喜欢杭舟的U201。

这个表的两大缺陷,壳薄,名牌爱掉。

网友C:
好像就10k档用这个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10k档用这个电池吧?

是的,准备再做15V和9V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准备再做15V和9V的

15v看看怎么样做的,学习一下
每次买这个电池头大,用不了多久就稀了,还把表搞脏了 买多了又不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v看看怎么样做的,学习一下
每次买这个电池头大,用不了多久就稀了,还把表搞脏了 买多了又不能放

刚刚又给MF92表做了个15V的,分成两节7.5V,用玻纤板做了两个弹簧夹板,放在原15V电池盒里正好,就差接线了。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D:
15v看看怎么样做的,学习一下
每次买这个电池头大,用不了多久就稀了,还把表搞脏了 买多了又不能放

用纽扣电池组合就可以了,某鱼售

网友E:
22.5v电池用两颗12v遥控器电池+专用电池可以代替,Ω档调零也正常,电池比22.5v电池小,可以放在原电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5v电池用两颗12v遥控器电池+专用电池可以代替,Ω档调零也正常,电池比22.5v电池小,可以放在原电池位。

这个方法我知道,因为我手上有大量的GA13小电池,就想把它利用起来,所以推荐给坛友,不是又多一条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