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dt9205A万用表电阻档只能测量200欧一下,超过200欧则显示数字乱跳

楼主(2024-05-16):
我的表的问题:不能测量大于200欧的电阻,电容档也不能用。
请问坛内大神,所有元件我都测量过,就贴片电容没有测量,我还要该检查那一部分?首先谢过

楼主:
补充:表内还有两个LM324,没有更换过

网友:
LM324 测电容用的吧
电阻档用不到他们

网友:
是每个电阻档位都只能测200欧以下的吗

网友:
用高档行不行,会不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