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1080 FM接收灵敏度是多少?

楼主(2024-05-16):
没查到资料。

泉盛UV K6对讲机用的这个芯片。

正打算买一个来玩。

我看有人将其改为 Si4732, 不知为了什么?

网友A:
效果还不错,本坛买卖平台那个DLXYF卖的收音机里面就是这个芯片,FM接收效果还可以,好像30多块一只。芯片网上好像3块一片,用起来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还不错,本坛买卖平台那个DLXYF卖的收音机里面就是这个芯片,FM接收效果还可以,好像30多块一只。芯片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