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3A电池替代万用表22.5V电池

楼主(2024-05-16):
只需两节23A电池和一个电池盒,串联起来接近25V,使用没问题。以后更换电池也方便

网友A(2024-06-27):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即可,价格不贵。由于每天都使用数字万用表,我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代替9V电池, ...

这属于作死行为,只是命大没出大岔子。

网友C(2024-05-16):
22.5V的万用表是不是很小众啊。。。。。。

网友:
各显神通!

网友D:
在维修区刚看到一块201,咋都是标志性的铭牌没啦! ;配上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维修区刚看到一块201,咋都是标志性的铭牌没啦! ;配上就完美了。

楼主的是U201A,比较难找配件表。

网友E:
加上电池盒,会不会盖不上后盖?

网友F:
23A电池容量太小吧,不耐用

楼主:
是啊,算起来10k档比1k档电流更大更费电,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23A电池容量太小吧,不耐用

22.5V用在10K挡电流112.5微安,用的很久。

网友G:
我的一块U101和U201也是用了这样的小电池盒,电压比22.5v高点,但可以正常调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的一块U101和U201也是用了这样的小电池盒,电压比22.5v高点,但可以正常调零。

后盖盖上的时候,电池盒会不会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上电池盒,会不会盖不上后盖?

不会影响后盖

网友:
如果这样值得考虑。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后盖盖上的时候,电池盒会不会顶住?

两节23A(12V)的电池不比22.5v电池大,电池盖正常合上。

网友H:
22.5V 电池里面是不是有15节小电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22.5V的万用表是不是很小众啊。。。。。。

我有个杭州 0410 也是 22.5V,(背景板那个)

所以也不觉得小众 改造方法和楼主一样,所以楼主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个方法的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2.5V 电池里面是不是有15节小电池?

从汉语的角度讲,是 15 片(叠起来),但不是 15 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节23A(12V)的电池不比22.5v电池大,电池盖正常合上。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比得上22.5耐用吗?

我的几块22.5V的电池用一段时间,凸出来的触点就会接触不良。

网友:
22.5v电池是电阻最高档才用,电流小 ,好几年都不用换。这种23A遥控器电池更容易买到,很便宜。

网友J:
23A 遥控器电池内部是 LR44 组成的,长时间使用会有酸气溢出氧化电池接点与开关等元件。
还一次使用十几颗 LR44 会让氧化的机率大增与缩短电表使用寿命。

LR44 可以用 SR44 来取代,外型与电压完全一样电量更足而且不漏气,可惜市面上的 23A 遥控器电池没有厂家是使用 SR44 串叠。

我的万用表 22.5V 电池是用 CR2032 七颗串连自制的,已经用了好多年还电力充足,也没有任何氧化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J:
23A 遥控器电池内部是 LR44 组成的,长时间使用会有酸气溢出氧化电池接点与开关等元件。
还一次使用十几颗 ...

tips 0
是 LR932 电池 8 个

tips 1
LR 这个 L 就是国标化学体系中的碱性电池化学体系的意思(电解液为氢氧化钾)

tips 2
我说过很多次,电池漏不漏看 1、正品;2、有效期;3、有电
一般正品 23A 电池有效期为 3 年

tips 3
我的 Hioki 3532 就是原装怕了索尼哥的 CR2032 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算起来10k档比1k档电流更大更费电,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

10k档的内阻比1k档大10倍,供电电压为1.5倍,只能说略微要费电一些.正常情况下,10K档测量电流是1K档的1.5倍,说是电流更大更费电有点夸张了。

网友(2024-06-27):
22.5V空载的时候有23.5V左右,23A空载的时候有没有朋友测量过电压是多少?我的表用稳压电源测试过,超25V就不能调零。

网友B:
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即可,价格不贵。由于每天都使用数字万用表,我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代替9V电池,使用多年没有问题。

网友:
指针表更改电池,记得要补偿电池内阻,否则档位的中心值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作死行为,只是命大没出大岔子。

我告知你不要使用手机适配器给你手机充电了,不要使用笔记本适配器给笔记本充电了,因为它们都是开关电源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作死行为,只是命大没出大岔子。

现在测量仪器的电源,不包括手持品,家电的电源都使用开关电源,不是口头说说,你要拒绝使用,为了你的安全,回家把家用电器:洗衣机、空调、微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充电电器、充电宝、WIFI供电器通通扔进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作死行为,只是命大没出大岔子。

另还有电视、高档的电冰箱、LED灯通通扔进垃圾桶。

补充内容 (2024-6-27 18:27):
出门不做高铁,不做电动汽车等等,重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你是否存在?留点口德,好吗?看一看你发的帖子... ...无语。

网友:
俺一直用15个LR1130串联。起先用有机玻璃做个尺寸跟15F20叠层电池一样的盒子装起来,之后干脆用热缩管将15个串联的LR1130包成卷,底下垫层泡棉更简单。

网友:
15只LR1130串联的长度只比15F20略短,将表的电池夹子稍掰一下就可以卡得紧紧的。而且比楼下各位的23AR

网友:
手抖,点错了就发出去了。最后一句:而且比楼下各位的23A容量要大许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作死行为,只是命大没出大岔子。

出门不做高铁,不做电动汽车等等,重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你是否存在?留点口德,好吗?看一看你发的帖子... ...无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出门不做高铁,不做电动汽车等等,重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时你是否存在?留点口德,好吗?看一看你发 ...

不要给手持万用表用外接电源,三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给手持万用表用外接电源,三遍。

不留口德,还有理了,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手机不能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给它充电,你应该把手机电池扣下来,再用开关电源适配器给它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留口德,还有理了,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手机不能使用开关电源适配器给它充电,你应该把手机电池扣下来, ...

给手持万用表用外接电源属于作死行为,三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手持万用表用外接电源属于作死行为,三遍。

郭德刚曾说过,他教育孩子的方针,宁肯他骂,不需要他人骂郭麒麟。世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不需要教育,自己明白道理之人;一种是通过教育明白道理之人,一种是通过棍棒教育也不明白道理之人。

楼主:
楼上,万用表确实不能使用开关电源替代电池。这和家电用开关电源不是一回事。有触电的风险!除非使用隔离变压器。
那位网友也是好意提醒,只是语气过于强烈略显不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万用表确实不能使用开关电源替代电池。这和家电用开关电源不是一回事。有触电的风险!除非使用隔离变 ...

这个23A空载的电压有多高?会不会有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23A空载的电压有多高?会不会有13.5V?

两个串联电压 25V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从汉语的角度讲,是 15 片(叠起来),但不是 15 节

我看九伏电池也是叠层电池,他跟15V的叠层电池之间的每节小电池的厚度是一样的吗,可否把9V电池里面那种小片拆开放到15V里面用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杭州 0410 也是 22.5V,(背景板那个)

我的也是杭州J0410 万用表,也是用两个12A串联作为 22.5V供电,可以用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看九伏电池也是叠层电池,他跟15V的叠层电池之间的每节小电池的厚度是一样的吗,可否把9V电池里面那种 ...

看看是什么牌子的9V电池,有些牌子不是层叠的,而是“竖列”的。就算是层叠的,厚薄相同,长宽也不一定相同,除非自己自造一个“外壳”。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郭德刚曾说过,他教育孩子的方针,宁肯他骂,不需要他人骂郭麒麟。世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不需要教育,自 ...

如果你要用开关电源给万用表供电,测量交流电网或者其他开关电源电路的话,那人家说的情况是可能的,并无不当!
有些时候不经意的行为真的是作死,我见到的多了去了。

网友:
娱乐界的演员的话当做剧本就是,不必计较。

网友(2024-12-01):
我也用一个电脑电源适配器17V用一个7815稳压后给MF14和108-1T供电,但不能在路测量,只是测大电阻时用一下。测量电压和小电阻里就断开了,细心,保守操作规程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你要用开关电源给万用表供电,测量交流电网或者其他开关电源电路的话,那人家说的情况是可能的,并 ...

人家的万用表不测量交流电更不测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