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天线怎么接

楼主(2024-05-16):
汽车收音机的拉杆天线,只有一根拉杆,但是连接线缆是带屏蔽的,请教线缆跟拉杆天线是怎么连接的,如果说线芯接拉杆,那屏蔽层接哪里?如果屏蔽层不接,好像效果没有收音机本身自带的拉杆天线好。

网友:
我也等大神回答

网友:
屏蔽层单端接地,正常啊
车机在车内自带天线怎么用?车是铁的,屏蔽信号,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
286那个外接天线是不是就是这种?

网友:
要想让屏蔽起作用只可以单端接地

否则起不到屏蔽作用

车载天线,车壳就是接地点

网友:
单端接地是在屏蔽电缆的一端将金属屏蔽层直接接地,另一端不接地或通过保护接地。在屏蔽层单端接地情况下,非接地端的金属屏蔽层对地之间有感应电压存在,感应电压与电缆的长度成正比,但屏蔽层无电势环流通过。这种方式适合长度较短的线路,可以抑制电势电位差,达到消除电磁干扰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电缆长度所对应的感应电压超过安全电压,或者静电感应电压影响电路信号的稳定时,应避免使用这种方式。

双端接地是将屏蔽电缆的金属屏蔽层的两端均连接接地。在屏蔽层双端接地情况下,金属屏蔽层不会产生感应电压,但金属屏蔽层受干扰磁通影响将产生屏蔽环流通过。如果地点A和地点B的电势不相等,将形成很大的电势环流,环流会对信号产生抵消衰减效果。因此,在两端地线电压不一样的情况下,应避免双端接地,以防屏蔽层里面的电流干扰信号。

综上所述,屏蔽线是采用一头接地还是两头接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线路较短,且没有强电磁干扰,可以采用单端接地;如果线路较长,或者有强电磁干扰,需要考虑双端接地可能带来的影响,谨慎选择接地方式。

网友:
搭铁,收音机外壳

网友:
在车机天线插孔里面屏蔽层是接地的(外壳),这是因为车里面可能有各种干扰源,车内这一段线路使用屏蔽线可以把车内的干扰给屏蔽了,车外的信号相对的好很多(如果不屏蔽的话FM频段也可能超过半个波长了)

网友:
这种车机专用拉杆天线,在机车端插上就可以用了。如果接到普通收音机上,只接插头前端那根芯线就能用,也可再把那个接头后端的屏蔽层接到收音机地端。

网友:
屏蔽线必须接,不然拉杆就发挥不到它的作用

网友:
前几年某宝的加长汽车天线 展开3米长  超强接收 用过 效果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