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USB 供电小型 ADR1399 电压基准

楼主(2024-05-16):
很久没折腾电压基准了,毕竟高人辣么多,好多珠玉在前,是真心不敢轻易动手。

前些天俺决定另辟蹊径,在别人不太在意的地方下功夫,主打一个另类、错位竞争。这板子有 USB 隔离供电,USB 串口和蓝牙通讯,温度传感器等先进功能。不能说有多好,只能说遥遥领先!!!

板子拿到手就已经后悔了,单片机选型严重失误,过于紧凑的封装,俺已经开始怀疑能不能应付得了那些比 0201 器件的还要小好几倍的焊盘了!

无奈之下先把模拟部分焊上去了,除了用于微调输出电压的电路设计错误之外,其它电路基本工作正常。

今天先把坑挖好,明天继续折腾 ......

楼主:
顺便公布一个英明神武的伟大决定,俺以后 DIY 的项目都会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网友A:
板子设计得很漂亮,焊接得也好,看起来干干净净,令人赏心悦目,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设计得很漂亮,焊接得也好,看起来干干净净,令人赏心悦目,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电路图。

多谢褒扬,电路图会有的,只是目前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些天俺决定另辟蹊径,在别人不太在意的地方下功夫,主打一个另类、错位竞争。这板子有 USB 隔离供电,USB 串口和蓝牙通讯,温度传感器等先进功能。不能说有多好,只能说遥遥领先!!!

大湿啊除了你用了贴片的 1399,其它的你不领先啊 而且你的 USB 蛤蜊供电在哪 我真没看到唷 (^U^)ノ~Y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湿啊除了你用了贴片的 1399,其它的你不领先啊  而且你的 USB 蛤蜊供电在哪  我真没看到唷 (^ ...

老湿你这是半夜起来奶孩子吗?睡眼朦胧的,那么大的 WE 变压器和排列的整整齐齐的三个光耦都没看见?

领先是肯定领先的,俺就不信你们谁的电压基准上有蓝牙,遥遥领先!!!

楼主:
电源部分应该没什么错误之处,上电路图,以正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湿啊除了你用了贴片的 1399,其它的你不领先啊  而且你的 USB 蛤蜊供电在哪  我真没看到唷 (^ ...

话说你这个氛围灯不错啊,俺是不是应该考虑“借鉴”一下子呢?

网友C:
大佬每次做出来的东西都赏心悦目啊,颜值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每次做出来的东西都赏心悦目啊,颜值很高啊。

大佬不敢当,过奖了,谢谢!

楼主:
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这玩意儿裸奔温漂极大,找了个装棉签的塑料盒子,加上两张纸巾给它保暖,用 R6581 测 10V 输出, 在 10 PLC 时结果一般般,1000 个读数峰峰值约为 8 uV,标准差约为 0.8 uV,设成 20 PLC 的时候结果就好看多了,还是1000 个读数,峰峰值约 5 uV,标准差 0.17 uV。

楼主:
之前测出来的 0.17 uV 的标准差太神奇了,后面又测了了几次,基本在 0.6 - 0.9 uV 之间,再也无法复现那么好的成绩了 ......

网友:
羡慕露珠有时间DIY ^_^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测出来的 0.17 uV 的标准差太神奇了,后面又测了了几次,基本在 0.6 - 0.9 uV 之间,再也无法复现那么 ...

用100PLC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测出来的 0.17 uV 的标准差太神奇了,后面又测了了几次,基本在 0.6 - 0.9 uV 之间,再也无法复现那么 ...

有可能刚焊完不稳定,放温箱里开个五十度吹两小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