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海精益MF-50型指针表找故障

楼主(2024-05-16):
奇怪的现象,用着的表,突然一天就故障了,故障现象具体是:所有(X1以及X10K)电阻档调“零”(两个表笔短接)就超过满刻度(电阻过0),打表针到尽头。

调电阻微调也回不来,不能到“零”,一直满度打到头(打表针到尽头)。

今天有空,在X鱼找到图纸,如下:
我在表头串联了一个10K可调的可变电阻(如下图红色),大概调到5K左右,

表面。调微调,可以回到正常了(电阻0刻度正常了)。

但是现在电压档,交流直流,肯定乱套。需要继续找故障点。

请教:故障点,分析出在哪里?先谢谢高手!

看下图,表还行,修下,继续用(我喜欢用横表)活到老! 修到老! 用到老!

网友:
拆掉你加的电位器,先检查100微安挡,如果正确,检查电阻挡7.78k和X1挡9欧电阻。如果100uA挡灵敏度高了,要检查图中0.3-510那一串电阻,看有没有变值烧坏的。

网友:
先恢复原来参数,确认最小电流档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刚注意到“精益”和“精艺”是不同的两个厂,上海还有个精德,还有上四、求精、大东等,上海怎么那多万用表厂??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去掉后加的10K电位器,然后测量100uA档是否准确;

也可以断开表头电路,测量串电阻是否7500Ω。

谢谢以上各位高手指点,有空按照你们说的方向进行寻找......

补充内容 (2024-5-17 20:10):
啥情况?我的帖子被楼主编辑了?

补充内容 (2024-5-17 20:55):
看来楼主找的这个电路图与实际的PCB板的表不符。

网友:
看图纸估计 是与表头并联的0.3那一排的电阻有断线的,打直流档的时候没有分压,电流直接进表头了

楼主:
求一个上海精益MF-50型指针表PCB线路板图,可节约检修时间

网友:
不用怀疑,电流档有分流电阻开路了,就是0.3开头的那一行。

网友:
分流器电阻有开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一个上海精益MF-50型指针表PCB线路板图,可节约检修时间

这个精益MF50万用表PCB的资料不多,还得靠自己拆解捣鼓,补一个其他版本的以供借鉴;
与楼主的版本稍有差异,原有的电原理图与这个PCB也有差异:

PCB元器件面

上面PCB貌似与这个电路图接近(此图非标准,未经实机验证,元器件数值未经计算):改自老郑的03.0图纸

===============================================================
下图是按楼主的PCB盲绘(可能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益MF50万用表PCB的资料不多,还得靠自己拆解捣鼓,补一个其他版本的以供借鉴;
与楼主的版本稍 ...

太感谢啦!海洋DZ矿友!
我也 做了个PCB简图

故障点,问题找到了,直接短路那个0.3欧姆的电阻,电阻档调零正常,各电压档正常,

很奇怪电阻没有大电流高热的痕迹,电阻也没有变色,莫名其妙就变大了。真奇怪。

不管它,就这样凑合用,

解决办法,直接短路这个电阻,一切恢复正常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海洋DZ矿友!
我也 做了个PCB简图

氧化+老化,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可能突然就出问题了。
这样处理,可能就是250mA档以上档不准了,其他的还真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老化,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可能突然就出问题了。
这样处理,可能就是250mA档以上档不准了,其他 ...

是的,是的,谢谢您,费心啦!

一般自己用的表,心里都有数,看颜色没变化,基本就没考虑,这种情况是特列,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极少数!

以后有时间,找个废烙铁芯的电阻丝,自己做一个0.3欧姆的小电阻换上去。

网友B:
最直观的感受到电阻的可靠性问题了,何况那本就拉跨的红袍滤泡呢,更是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观的感受到电阻的可靠性问题了,何况那本就拉跨的红袍滤泡呢,更是垃圾了。

是的,是的,谢谢大家!

这些资料在论坛供其它遇到问题的朋友们,这里有PCB图,检查问题就节约时间多了,

谢谢大家!

放几个我收集的其它版本的MF50表图,供大家参考。几个版本略有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谢谢您,费心啦!

一般自己用的表,心里都有数,看颜色没变化,基本就没考虑,这种情况 ...

这个电阻应该是2.7Ω的吧,不是0.3Ω那只,0.3欧姆的是黑表笔插座到2.5A插座的那段电阻丝。

应该是这个图纸
IMG_4902--MF50万用表电原理图(MC97量制PCB版).jpg

标注的元器件数值未必准确,原理应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2.7Ω的吧,不是0.3Ω那只,0.3欧姆的是黑表笔插座到2.5A插座的那段电阻丝。

应该是 ...

修改版:
MF50万用表线路板(MC97量制PCB版)临摹绘制.jpg

原理图中的R22在线路板上没有发现……
MF50万用表电原理图(MC97量制PCB版)临摹绘制.jpg

图片已经翻转,以适应PCB面顶视对应:
MF50万用表线路板(MC97量制PCB版)元器件面--翻转.jpg

补充内容 (2024-5-19 20:29):
这个原理图比较接近,但是差异还是不少。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啦。非常感谢海洋DZ矿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2.7Ω的吧,不是0.3Ω那只,0.3欧姆的是黑表笔插座到2.5A插座的那段电阻丝。

应该是 ...

太感谢您啦!!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海洋DZ矿友!
我也 做了个PCB简图

如果直接短路那个0.3欧姆的电阻,2.5A档就不正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短路那个0.3欧姆的电阻,2.5A档就不正常了吧?

是的,而且250毫安档暂时不行,电流档用的少,问题不大,凑合用,过几天有时间找电阻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