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字万用表多久要校准一次?

楼主(2024-05-17):
看到数字表表的讨论,有台表、有手持表,忽发奇想问问。

网友:
我的三位半数字万用表DT9208,20多年没有校准过,前几年买了一个简易的AD584SH电压基准,是用“安捷伦34465A”标定过的(六位半)。
数字表量程在DC20V档位,实际测量情况如下:

基准                    数字表                误差
************************************
2.50047V                2.49V                0.4%
5.00026V                4.99V                0.2%
7.50267V                7.5V                           0%
10.00201V                10.00V                   0%

查数字表的使用手册,误差不大于0.5%是合格的,根据以上数据,那我这块表就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校准就是说,标定过的基准可以认为误差为0,然后与被校准的万用表做比较,计算其百分比误差,对吗?

对的。……。…。…………。…。………

网友:
万用表而已,准不准我都只看小数点后面一位

网友:
光州老胡知道

网友:
34401A个人用有几十年了都没校准过,还标定各种基准

楼主:
我就是国产的890c+,这类低档表,不知道需要校准不,福禄克的没有。

网友:
如果平时使用要求不高,比如测试市电电压,电路通断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找一个比较靠谱的电源或电阻测一下,偏差不大就能用。如果测试要求比较高,那还是每年用标准表校准或者找检测机构校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国产的890c+,这类低档表,不知道需要校准不,福禄克的没有。

是否需要校准和表的档次高低无关,和应用场合有关。我也有 2 楼说的标准表 3458A,我校准么

相反很多企事业单位的 890A,VC97,UT33...都每年送计量机构校准,因为这些企事业单位的测量值是需要有法定意义的。

类似的,我的天平也不校准,

但你门口便利店的计价秤甚至菜市里(固定)摊贩的秤是每年检定的,而且这个秤的检定还是强制的,计价秤是国家强奸目录中的仪器,必须每年检一次,但天平,它就不是强奸的,你觉得你需要就检,不需要?

看看师大药学实验室的天平,误差大得没边了,不照样用 为什么?因为实验室的测量不需要有法定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校准和表的档次高低无关,和应用场合有关。我也有 2 楼说的标准表 3458A,我校准么

相 ...

您老手里,到底有多少高精尖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老手里,到底有多少高精尖设备

不管是 3458 还是上面那个十万分之一天平,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破烂,哪来什么高精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校准和表的档次高低无关,和应用场合有关。我也有 2 楼说的标准表 3458A,我校准么

相 ...

膜拜一大堆梅特勒托利多

网友:
校正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必要根本不需要校正,看个大致的范围就好了。

网友:
电路方面 倒是档位开关由于氧化磨损 会导致误差 最好每年用酒精清洁一下 表笔插座 也要定期那一次性筷子蹭一蹭

网友:
俺是这样“校准”的 ,用这两块表去对比其他的表。

网友:
这里又要变成??了吗
我用起不知道较准,关键是没门头进也没钱
最关键的是没那高水平的需求

网友:
关键需要有一台高精确的标准电压电、流源(看精确到几位,如4位、5位或6位),精确的台式表(如5位半、6位半),。只有这样经校准的表可通过测量比对后,确认是否准确。

网友:
个人用户就无所谓啦,多少时候校准一次完全随便。但是作为正规计量用的仪表就得按照规范来,通常是每年校准一次。

网友:
我的三只万用表从来没有校准过,有时候不放心就三只表同时测量一下,互相印证精度。

网友:
校准的目的是量值传递,正规企业是有要求的。如果用测量不准的仪器,做出来的产品也可能存在误差。这些产品投放市场后,有可能出大问题。

网友:
好像看过washu老师写的,测新的南孚电池当基准,多测几个,看三位数应该行。我应该够用了,不用追求多少位。

网友:
低档表做什么校准,校准的费用比表还贵,想准点年年扔旧的买新的,起码符合出厂标准

网友:
自己用无所谓,我日常用表已经10年没校准过了

网友D:
请大家认真学习《计量法》

网友E:
很多玩手持表的,不是在校准就是在校准的路上!哈哈,折腾就是乐趣!你不喜欢,他不喜欢,总有人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玩手持表的,不是在校准就是在校准的路上!哈哈,折腾就是乐趣!你不喜欢,他不喜欢,总有人喜欢!

看过你的294讲解。不过很多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大家认真学习《计量法》

楼主的问题其实真不关计量法啥事

有关的是 JJF1587(数字表校准规范),JJF0023(手持式数字表校准规范)

按 JJF0023 的建议是 24 个月,并且,这只是一个建议值,因为校准不是法定的,万用表也不是强奸目录中的计量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其实真不关计量法啥事

有关的是 JJF1587(数字表校准规范),JJF0023(手持式数字表校 ...

其实我只是看到网上对数字表测量电解电容误差很大,有的表对mF级别的电解电容误差达到8%。联想到数字表需不需要校准。

网友:
计量部门作为国家单位为人民服务,就该免费开放标准电压源、电流源给人们拿仪表来自助测试。

愿大伙给人民代表大会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