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两串锂电池保护板

楼主(2024-05-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首先要确认电池是良好的。其次,监测F1温度保险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
有些保护板装好后需要用充电器激活一下才能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肯定好的  那个f1是导通的

F1是通的,拍有图片,可以焊下来它看Q1Q2是否有问题。
最好是测量关键电压数据来进行分析。如果不懂测量,就不要往下继续弄了,改充电保护板。

网友:
现在的保护板这种小的已经很便宜了,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可能维修时间成本比新的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