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绕线机改自动排线

楼主(2024-05-17):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

实物1

实物1

楼主:
图片中为实际绕制0.024直径漆包线效果。由于文件大小超标,原理图,印版图未能上传。稍后再传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原理图

绕线机自动排线 - 副本.lay6 (87.57 KB, 下载次数: 73)

印版图中没有cd4040之R端的微分电路,实际制作应添加

网友A:
工艺和材料还有待提高,思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和材料还有待提高,思路很好。。。。

谢谢点评,不会单片机,缺自动换向功能

网友B:
楼主家房子好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房子好大啊

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网友C:
楼主玩的很好
谢谢分享
油管上这类视频很多,如自动绕环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玩的很好
谢谢分享
油管上这类视频很多,如自动绕环牛的

谢谢推荐,谢谢鼓劲

网友D:
利用现有的工具改造升级,非常好的创意,支持动手能力强的作品,这个必须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现有的工具改造升级,非常好的创意,支持动手能力强的作品,这个必须加分鼓励!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向你学习

彼此彼此,互相学习。在不会单片机的情况下,使用普通数字电路完成排线与手摇绕线机同步跟踪,制作成功后,感觉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刚绕制的一只MF10动圈,线径0.024mm

mf10动圈,0.024线径

mf10动圈,0.024线径

网友:
看到这个自动排线,想起以前做农机的时候做一个浇水用的自动收管机。新管收放都还能排列的整齐,用多几次就挤在一起。后面也是用到你这个类似机构才能好转。但是作为农机机构复杂带来的是重量增加、不可控因素增多。后面那款收管机最终被农户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