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串电容的作用是啥

楼主(2024-05-17):
前段时间在研究这个rp1280,或者rp1250,手上有两台,一台换电容后就性能很好。

另一台有点脏了,用酒精擦洗晾干几天,然后效果不好,又买了同款可变电容换掉原来脏污的,依然不好

故障表现在,高端灵敏度很低近无声,偏低端时底噪很大,某个频点上巨大啸叫声

于是我仔细看主板,也就是第二图这种,发现有振荡线圈边上一个瓷片搭焊着一个电阻,因为成品机很少见这样搭着焊的,我另一台机器也没有这样,所以我相当然的认为这机被修过了,就去找资料

结果我发现这种机器真有两种不同的电路,上面两个实物图都是网上的,一个有明显的搭焊,就是电容的一个脚直接焊一个电阻,而且还看到了电路图。

但是另一个版本却没有这个电阻。

想问一下,这种接法是什么作用,降低本振强度,像我这种单个频点过强的,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
上面资料说了R2和R4是为了防止振荡过强,进行阻尼。

同样是RP1250,图纸确实有俩版本:

网友:
有R2的C2为0.033,无R2的C2为3300P。用R2的电路少见,应该是平衡本振高低端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振低端1MHz,3300p容抗48欧,0.0033容抗4.8欧,粗算一下毫无平衡高低端强度的作适当阻值的。

串联在高频电路里的电阻称为阻尼电阻,一般都是为了衰减高频。
电阻作本振注入高低端振荡强度更均衡,但不能隔直,故采用电阻和大电容(0.033μF),国内电路少见,值得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怎么探讨也要计算才行吧。0.0033电容在全频段容抗变化不超过2欧,跟220欧电阻(楼主图纸)串联,在全频 ...

电容容抗随频率变化,电阻阻抗基本不受频率影响(严格地说频率提高阻抗有所增加)。在这个本振电路中阻抗占主导,电容主要起隔直流作用,容抗占比很小,所以本振注入受频率影响较小。因电阻阻抗远大于普通注入电容容抗,该形式本振线圈的抽头圈数应该大于电容注入方式,这点应该没有疑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