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波段开关不卸下修理

楼主(2024-05-17):
几十个脚的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卸下清洁有点费劲,要吸锡电烙铁,特别是小机子针头没用。于是想到不卸法,把波段开关的四个固定脚解焊后,直接用尖嘴钳从两端把波段开关铁壳拉出,处理后再装回去,外壳下面的几个固定弯头不必弯了,四角焊好掉不下来。

补充内容 (2024-5-18 20:21):
我是用一个杂牌收音机的废板子试验的,铁壳不厚,拉出时下板有点坏了。如果是品牌机子此法不可取。特此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波段开关、电位器等的氧化接触不良故障早年一般都是提倡注入酒精后来回拨动或旋转提把解决

实际 ...

酒精不能去除氧化银,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是因为没有天天用,受潮氧化。W40能和氧化银反应应该有酸,就跟洁厕灵一样,我用来擦磁微调电容,把上面的氧化银全擦掉了,当然银层也没有了。学过化学的都知道什么东西能跟氧化物起反应。所以腐蚀性是肯定的。

网友:
直接滴几滴WD40,无比丝滑。

网友:
好办法,但是这种用久了的开关,清洗以后也可能还是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B:
接点和动触片清洁后是否涂点白色的油脂或白色的导电油脂,减缓接头的氧化?

网友C:
用编织线去锡,取下来清洗比较靠谱。清洗后用一种无色的硅油涂抹可以用好几年不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编织线去锡,取下来清洗比较靠谱。清洗后用一种无色的硅油涂抹可以用好几年不坏。

请教一下,吸锡带使用后,上面的锡还能清理下来吗?还是吸锡带是一次性的?

网友E:
我一般是用触点复活的喷剂喷进去,反复按压,静置一段时间再按压。然后加一点1000CS的硅油进去,很顺滑,也接触良好。

对于这个办法也行不通的,只有拆解了。 但我还没遇到行不通的。

另:7楼坛友,吸锡带是一次性的,和铜编织袋类似,但吸锡啥效果良好。不过现在有更好的工具,吸锡枪,好用,就是有一定噪音,不过可以接受。

网友:
配个图就更容易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吸锡带使用后,上面的锡还能清理下来吗?还是吸锡带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用段就剪掉,也可以吸满后甩掉收集起来再用,我都是回收焊锡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点和动触片清洁后是否涂点白色的油脂或白色的导电油脂,减缓接头的氧化?

清理干净以后,涂触点润滑脂,减少氧化。更好的方法还是给触点镀金。

网友:
好方法,点赞一个!

网友F:
外壳下面的几个固定弯角不弄直你怎么拆的铁盖子呢?想不明白,暴力拉出?

网友:
等着看图也不知有没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壳下面的几个固定弯角不弄直你怎么拆的铁盖子呢?想不明白,暴力拉出?

就是暴力拉出

网友:
我都是注入酒精,来回拨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网友:
强力拉出来,波段开关的胶木板会被几个弯勾拉坏的,风险比较大,能不能上图看看暴力拉出来后的状况。

网友:
没有图,难准确描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用触点复活的喷剂喷进去,反复按压,静置一段时间再按压。然后加一点1000CS的硅油进去,很顺滑,也 ...

“触点复活的喷剂”,这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触点复活的喷剂”,这是什么东西?能不能发个链接?谢谢!

X宝搜索 触点复活 。

我买的那个貌似是个进口的,80块左右(CRC),我看有国产的几十块,没用过,不知好坏。是否是坑你自己趟吧。

这个东西用量很少的,一瓶能用很多次。建议省心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X宝搜索 触点复活 。

我买的那个貌似是个进口的,80块左右(CRC),我看有国产的几十块,没用过,不 ...

    谢谢!

网友:
哦,忘了说了。

喷完了以后,开关会比较干涩。用1000CS的硅油润滑。高绝缘强度,不要担心短路。十分丝滑。这个很便宜,一小瓶即可。

网友G:
“1000CS的硅油润滑”,这个是什么?我没见过,能不能说一下?谢谢!
我有几台老收音机,都有波段开关接触不好的问题想修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G:
“1000CS的硅油润滑”,这个是什么?我没见过,能不能说一下?谢谢!
我有几台老收音机,都有波段开关接触 ...

是不是叫:二甲基硅油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叫:二甲基硅油润滑油?

貌似是

焕耀手办材料店

道康宁二甲基硅油高温油浴实验脱模剂机械润滑导热油绝缘文玩保养 [交易快照]

如果是触点正常的接触不好,没问题的。如果是泡水机,那种绿毛长的老长的,我没试过,我觉着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精不能去除氧化银,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是因为没有天天用,受潮氧化。W40能和氧化银反应应该有酸,就跟洁 ...

此言有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