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来 ,VC97上了硅脂,dcv档变成dcmv档

楼主(2024-05-17):
VC97的档位一直很涩,在论坛学习了几天,决定上高压硅脂。PDD上面3块钱,拆开VC97,给表盘上薄薄的抹上一层,结果:

1、没有更顺滑
2、直流电压档变成直流毫档

网友:
确定是硅脂问题,不是拆装时候弹片错位了?

网友A:
大多润滑油是不导电的,耐高压的更安全

出问题与加油无关

网友:
旋钮发涩,应该拆开旋钮,在转轴里上油。PCB上抹油,用处不大。分解旋钮,仔细擦掉灰尘碎碎,涂凡士林也行。当然最好是不易流的油,弹簧滚珠也涂些,如果有的话。因没有这表,所以可能说的不对。

网友:
高压硅脂?

网友:
上图看看,硅脂抹哪里?

网友B:
我的VC97上过衣车油上过黄油上过凡士林都没有任何问题。清理、上油前欧姆档短接表笔显示上K欧,处理后可以正常使用几个月吧。现在几乎不用VC97了。

网友C:
高压硅脂具有很好的绝缘性,你用它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硅脂具有很好的绝缘性,你用它润滑?

很好绝缘性就对了,很好导电性才废了表

网友:
硅脂是散热用的,不是润滑用的,你是不是买错了?润滑用的叫硅油,白色,外观像凡士林,优点是没有溶剂特性,可以用于任何材料

其实抹了硅脂也没啥问题,正经硅脂是良好绝缘的,你的有问题可能是买到了劣质硅脂

网友:
用硅油1000CS的粘度。

网友:
买错了,要买润滑硅脂。导热和高压硅脂都不行。我用润滑硅脂处理890C万用表,效果好。

网友:
3元的也太便宜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VC97上过衣车油上过黄油上过凡士林都没有任何问题。清理、上油前欧姆档短接表笔显示上K欧,处理后可以 ...

VC97有这么不堪?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97有这么不堪?

其他档没问题,只有电阻档短接显零难。10多年来不清理上油不记得以前多久折腾一回就用几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多润滑油是不导电的,耐高压的更安全

出问题与加油无关

您觉得要不要加油呢?加哪种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觉得要不要加油呢?加哪种比较好?

尤其是胜利这些出厂就不爽的

我那头像表出厂就加的

UT出厂也加的

网友F:
左边这种 绝缘硅脂 行不行?是不是稠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左边这种 绝缘硅脂 行不行?是不是稠了点?

应该用润滑硅脂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尤其是胜利这些出厂就不爽的

具体的加哪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加哪种呢?

我也不知道(不是这行的)

我的做法,1、不能导电。2、不能与电路板和塑料起反应

应工作关系,我有美国坦克轴承用油和内窥镜用油(应该是硅脂和硅油)
几十年用下来,OK

网友:
硅脂不能用在镀金转盘上啊

网友:
我也抹过,使用正常没发现问题呀

楼主:
硅脂的问题,清理了就对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要这么干,我上了点黄油,结果和你差不多。

网友:
我的VC980,用到現在25年了,從沒加過油,歐姆檔短接一如當初。

楼主:
觉得胜利做工还可以,想买一个新的,翻了一遍新机型,没有看到合适的,变形金刚审美不来。

网友G:
高压硅脂理应没有此现象才对,我常常用灭弧灵当润滑油,万用表只有潮湿环境下才有此现象,因为通常一些油脂是有亲水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压硅脂理应没有此现象才对,我常常用灭弧灵当润滑油,万用表只有潮湿环境下才有此现象,因为通常一些油脂 ...

可能买到劣质产品了

网友:
昆仑二号,我用来键盘润轴的,对塑料友好,同时保护机械轴触点,你可以尝试用一下。我的一个华谊表随机跳档就是这么涂好的

网友:
无论哪种硅脂,按理说都不应该有问题,除非是质量不行。
V片的摩擦力极少会影响到手感,给V片润滑是为了减轻磨损、防止氧化、减小接触电阻,
拨盘卡涩,多半是轴承、滚珠、或类似的机械问题造成的。

网友:
怀疑买到了高压接头用的保护硅脂,导电

网友:
个人认为只需把档位盘卡口涂均匀就可以了,不能涂v片和电路。
以前少量涂过v片和电路板,结果油脏了,测个220里面霹雳吧里,然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