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PCB天线,随便画的,毫无理论依据

楼主(2024-05-17):
正反面是一样的。
已经在嘉立创下了沉金的板子。
期待能有好的表现,代替拉杆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来回复了。
效果还不错,室内收听FM需要调整方向。
户外收听短波和中波效果非常棒。

首贴那走线来回折,也就算不上加感,还不如个拉杆。“收听短波和中波效果非常棒”,这,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楼主:
用这个板子作为三明治收音机KT0935的后盖板。这样就不用带天线了。也不用拉杆天线了。

网友:
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是调频波段天线吗?期待效果反馈

网友:
没什么卵用,估计勉强收到强台

网友:
做微带天线,pcb板需要薄。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我不懂,我就看看。

网友B:
你就想像成同长度的电线当天线,但是扎起来不散开的效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想像成同长度的电线当天线,但是扎起来不散开的效果就行了

      这话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想像成同长度的电线当天线,但是扎起来不散开的效果就行了

en ,有个朋友已经做了,说效果好。我的后天到,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C:
做收音机天线?效果不会好,可能能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

忘了来回复了。
效果还不错,室内收听FM需要调整方向。
户外收听短波和中波效果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收音机天线?效果不会好,可能能接收。

忘了来回复了。
效果还不错,室内收听FM需要调整方向。
户外收听短波和中波效果非常棒。可以玩玩。

网友E:
請問估計下這個可用你設計的天線嗎 , 大概是KT0913的

KT0913_radio

KT0913_radio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估計下這個可用你設計的天線嗎 , 大概是KT0913的

感觉还是用拉杆更好一些吧。
AM的话,这个芯片的手册推荐的是磁棒天线,还是用磁棒吧。
如果AM用拉杆的话要用前置放大电路,比如用9018放大一下,再给AM天线的P用。N直接接地。
没用过仅猜测,参考的KT0936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了来回复了。
效果还不错,室内收听FM需要调整方向。
户外收听短波和中波效果非常棒。可以玩玩。

我记得本坛早些年有人用乐扣盒制作简易收音机的贴子,在乐扣盒外面绕适当匝数的漆包线当做中波天线,据说灵敏度比磁棒天线高。您制作的这个天线S形走线应该属于电容天线,跟拉杆天线是同一个类型,这种天线如果用于直接放大式收音机或者超外差收音机,须给可变电容配天线谐振线圈,而小环天线属于电感天线,可以直接当做天线回路的电感。至于说接收调频,我现在住在北京六环外,用带75厘米标准尺寸的拉杆天线接收北京本地的节目,大多数节目仍然有一些不稳定,即使天线方向调整好了,收音机在室内放置的位置不合适或者人在屋子里走动,收音机仍然会出现杂音。调频机内天线只能接收信号很强的节目,我现在用的中兴手机就内置调频天线,但能接收到的节目寥寥无几,而且每个节目都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