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21使用说明书

楼主(2024-05-18):
分享 胜利VC921使用说明书 图片与PDF

网友:
借地方问问,数字表电解电容测量误差都比较大,之前看到有坛友说几个数字表测量标称的3.3mF的,有的3.3、有的3.6、有的3.7{都是mF},

网友A:
看完胜利VC921说明书,认为这个胜利VC921口袋表还是不错滴,功能齐全精度也可以,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胜利VC921说明书,认为这个胜利VC921口袋表还是不错滴,功能齐全精度也可以,谢谢楼主。

刚刚入手一台 感觉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有些说明书太简单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款表如果有电流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这款表如果有电流档就完美了

我见过的卡片表好像都不带电流挡。

网友C:
这个表超级省电,还比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超级省电,还比较耐用

~~~~~~

网友D:
我也有一个vc921,在公司放口袋每天用,已经换了表笔线,用红色,黑色的地感线,耐折电阻小,放表笔的地方打孔装了两个LED灯上面的磁铁,在铁板上能吸住,解放一只手。另外众仪也有vc921,不知和胜利的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vc921,在公司放口袋每天用,已经换了表笔线,用红色,黑色的地感线,耐折电阻小,放表笔的地方 ...

此表表笔的确不耐用,改造了更好!众仪的其它型号买个其它型号的体验之后退货了,功能多性价比高但做工一般,外壳手感很差。

网友:
不错的口袋表,就是表笔有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