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大师CPU性能评估都使用了哪些运算/算法?

楼主(2024-05-18):
鲁大师CPU性能评估都使用了哪些运算/算法?
这些运算/算法分别跟什么指令集关系比较大?

网友A:
准备盗版也做一个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盗版也做一个吗?哈哈。。。。。。。

没这个能力。。

网友B:
纯外行瞎说一句哈:会不会是那种类似呼死你软件加上可控强度让你最大可能使劲又不能累死你,然后综合评估你的战斗力?

网友C:
09年 电脑报 出过采访报道 好像是多任务同时负载运算 10次校验 把CPU工作到98% 然后同时计算圆周率的后40万位 得出时间结果然后评分

网友D:
计算性能一般用浮点运算
log函数,除法求质数等算法

网友D:
浮点运算指令集 FPU MMX SSE 等
不同处理器兼容的指令集不同

网友D:
AES加解密 GZIP压缩解压也常用于衡量计算机性能
这些都服务器常见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外行瞎说一句哈:会不会是那种类似呼死你软件加上可控强度让你最大可能使劲又不能累死你,然后综合评估你 ...

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年 电脑报 出过采访报道 好像是多任务同时负载运算 10次校验 把CPU工作到98% 然后同时计算圆周率的后40万 ...

新版鲁大师有显示某种运算,总共很多种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性能一般用浮点运算
log函数,除法求质数等算法

浮点和整数运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浮点运算指令集 FPU MMX SSE 等
不同处理器兼容的指令集不同

最新的指令集较老的CPU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AES加解密 GZIP压缩解压也常用于衡量计算机性能
这些都服务器常见算法

加解密算法有什么高效的专门指令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加解密算法有什么高效的专门指令集吗?

有的,譬如向量计算,单指令多数据。

譬如普通的加法指令,一条指令就是2个数(1组)相加求和,然后设置标志寄存器。
向量加法,可以做到一条指令是4组数相加。同样的时钟周期,效率高4倍。
类似的指令很多,需要看CPU手册。

再高深的指令我也说不清了。

再就是有些芯片自己带硬件加密,譬如和wifi相关的,直接猪进去火腿肠和毛刷子出来。

现代的CPU和以前变化很大,还可以动态调整频率,休眠一些核心等等。复杂的很。

你这些问题得找专门研究处理器的。一般软件层面的人不知道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譬如向量计算,单指令多数据。

譬如普通的加法指令,一条指令就是2个数(1组)相加求和,然后 ...

好像有听过SIMD指令集,你一说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鲁大师有显示某种运算,总共很多种运算

我就是这样想的,只是门外汉不会描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浮点和整数运算都有

整数CPU顶多跑80%,到不了100%
只有浮点能跑满100

网友F:
从最简单的开始,先看看这个吧。http://www.numberworld.org/y-crunch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数CPU顶多跑80%,到不了100%
只有浮点能跑满100

为啥呢?不做数学运算也能跑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最简单的开始,先看看这个吧。http://www.numberworld.org/y-cruncher/

这个只有多线程Pi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装个图吧工具箱

可以,有空搞一个

网友H:
不太懂,但是很多电脑性能还是可以通过鲁大师跑分比较出一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太懂,但是很多电脑性能还是可以通过鲁大师跑分比较出一个大概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