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TL431/2和CJ431/2的稳定性

楼主(2024-05-18):
TL431/2芯片,厂家有详细的应用指导,例如下图,给出了各种配置下的稳定性。根据各种电压配置(负反馈深度),有不同的输出滤波电容建议。大概的意思是,要避开不大不小的电容。要么用小电容,如10nf以下的;要么用大电容,如1uf以上的,反正要避开0.1uf-1uf的危险区。

我手里没有TL431/2,有国货精品CJ431/2,但是手册太简单,没有负载电容指导。
我对TL431了解,于是搬用了TL431的经验到CJ432上。我用了2个1nf电容并联到CJ432上。对于TL432,肯定没问题,但是CJ432振荡了。振荡频率大概在几MHz,幅度有零点一二伏左右。
想问下坛里有没有人对国货精品CJ431/2比较了解的?难道CJ432和TL432有很大区别吗?对于CJ432来说,最佳负载电容应该取多大为好?

再请教一个问题,感觉431/2家族好乱,标记为432的,有的是管脚顺序和431不一样;有的是参考电压为1.25V的,一不小心就中招。有简单判断到底是哪种情况的方法吗?

多谢大神光临本贴指导

网友:
国产的参数和TI的是有区别的,有些用在开关电源里面还会产生振荡,如果用来做基准电源,可以不用滤波电容,后面加RC滤波,非要加滤波电容,则用大点的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科普价值,学习了。

网友:
我用431,不管哪个品牌的,直接并一个10UF的电容,一了百了。

如果空间有限,至少并联4.7UF电容。

网友A:
楼主对这个曲线的理解    不正确。

这个曲线要表达的,是电路要达到稳定,必须满足的一些边界条件
这些条件就包括:器件在不同的工作电压(V ka )下   其流过阴极的电流( I ka )和使用的负载两端电容量数值( C L)
应该满足和对应于这个曲线所指示的数值关系。

举例来说:
如果你的 V ka  =  10V左右的话, 你的阴极电流(I ka)和 C L   的关系需要查  曲线  C

只要是这个曲线C 上对应 I ka   下的  C L      就可以理解为稳定性较好。

所以并不是两端稳定(小值   大值),
也不是中间就振荡,  那是您自己写的   原文里没有。

网友B:
TL431内部电路如下

可以看到至少经过了3个Vbe结,
而TL432却是1.25V就能工作,内部电路肯定和TL431完全不同,因此不能套用TL431的稳定性图表。

记错了,我以为TL432是1.25V,原来TLV431才是1.25V的,
Onsemi上有TLV431的内部电路,也有稳定性图表。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tlv431a-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这个曲线的理解    不正确。

这个曲线要表达的,是电路要达到稳定,必须满足的一些边界条件

你说的我清楚。所以我原文里有“大概的意思是”这句话。我当然了解需要根据具体的电流和电容值,在图上定点,然后看点在曲线的外侧还是内侧来判定是否稳定。
我想理解的是,我的工作条件根据TL手册看是稳定的,但是用CJ就振荡,这是为啥

网友C:
只要是内部有放大器结构,响应就会有延迟,要大致了解延迟时间

稳压器一定有交流内阻,交流内阻和外接滤波电容之间会有一个充放电时间,也应该估算出这个时间

二个时间之间不能接近,为求稳定两个时间一个相差10倍以上,不仅TL431如此,所有的模拟电源都应该遵从此规律

网友:
俺一般不用431做穩壓,而是做穩定性較爲低階的恆流源,再去作爲電壓源的供電,這樣也就無需考慮輸出電容器的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内部有放大器结构,响应就会有延迟,要大致了解延迟时间

稳压器一定有交流内阻,交流内阻和外接滤 ...

大孔兄总是能从“第一性原理”上直中要点,赞👍

网友:
我买过拆机的双列直插八脚的431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内部电路如下

可以看到至少经过了3个Vbe结,

您沒記錯,這個系列的情況比較混亂,432確實有1.25V的:

网友:
TL431手册中这种电流-电容-稳定性关系图,应该是用实测方式算出来的,
通过频率-相位图来计算,应该得不到手册中的这种关系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清楚。所以我原文里有“大概的意思是”这句话。我当然了解需要根据具体的电流和电容值,在图上定 ...

您沒错。为求可靠以兩个A底部外側再減加余量30%。

网友:
CJ432也是1.25V,应该和TLV431(1.25V)特性一样。

TLV431的稳定性图和下面的TL431区别非常大,1nF的确不一定可靠。

楼主:
根据各位大师的指点,小的不行就来大的。直接在CJ432上并了个10uf电容,问题解决。

网友(2025-02-28):
引用 楼主:
根据各位大师的指点,小的不行就来大的。直接在CJ432上并了个10uf电容,问题解决。

还有篇文章说的意思是要留有余量,不然还会有震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