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容问题烧H桥电路MOS管

楼主(2024-05-18):
维修如图的三相H桥电路。MOS管烧了一个。顺便更换了电容,3个330uF的电容并联。
结果还是随机烧其中一个MOS管。以为是买的件不行,结果不是。
原因为:
3个电容如果使用固态电解电容,必烧其中一个MOS管。
把电容更换为普通的电解电容,就没事了。
求解答疑惑,这是为什么?
固态电容ESR很低的原因吗?我在24V电源上并联TVS也没用。为了找为什么,烧了近10个MOS,只要换为普通电容就没事。

网友:
驱动问题,普通电容不烧说明24V电源内阻大不足以烧MOS管。换大容量低内阻电池不加电容都会炸管。

网友:
死区时间太小了,加大!

网友:
关注MOS的Trr参数!!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自身性能远好于普通电解电容不用质疑,造成此问题绝对与使用啥类型电容无关。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是驱动的问题。
内阻小的电容只是把驱动存在的问题体现出来了而已,而其他内阻大的电容掩盖了电路的缺陷。

网友:
那么用固态电解电容时,再并上小金属膜电容高频滤波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