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源万用表灵敏度越高,指针运动越慢?

楼主(2024-05-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很简单,因为表头的质量基本都差不多,灵敏度越高的表头电磁力就会越小,于是f=ma,加速度就越小,运动越慢。

网友:
表头是永磁的,磁力越大越好。主要原因是高级的表头游丝更柔软,表头线圈活动阻尼更大。

网友:
不一定,你可以用两种杭州电表厂的U201对比【Hangchow U201,以及HANGZHOU U201】,MF35指针运动也很快。

网友:
灵敏度高,内阻大 都容易受电阻尼影响走得慢。

网友:
要去掉表头外的阻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