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式的充电电路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表头测电流?

楼主(2024-05-18):
最近在实验可控硅式的充电电路,使用了普通的指针式电流表头测量充电电流,后来感觉有点不对,普通的电流表头能够比较准确的测量可控硅式的调压电路(无滤波电容等)的输出电流吗?我这方面的知识不够,希望大家说说看。

楼主:
主电路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把输入的电压改成了直流,以免整个电源处于半波整流状态,

网友A:
1、可控硅充电电路就应该用最原始的指针式电流表测量,因为它才能最简单的显示有效值。
2、本身可控硅充电电流就是半波整流的,改成直流输入,一触发可控硅就不会关断,失去控制不得把电池充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控硅充电电路就应该用最原始的指针式电流表测量,因为它才能最简单的显示有效值。
2、本身可控硅充电 ...

桥式整流不加电容滤波可控硅是可以关断的

楼主:
就一楼的那个电路来说,交流电源接上整流桥后直接接到原图纸输入端上(不加滤波电容等),可控硅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候那个继电器线圈部分形成的回路不能取消,可以在那个位置装一个合适的电阻(没试过继电器,不知道这个位置使用感性负载能否正常工作),否则可控硅不能正常工作,电流会非常大。

网友:
这个电路污染太大也不环保,还危险,不要用了。

网友:
汽车上用的电磁式符合这个要求。

网友:
楼主察觉到电表指示异常是对的,这个电路不能用磁电式表头,因为波形的问题,指针响应不够,显示数值远小于实际值,这种现象我在30年前就发现了,当时做的可控硅充电机一个偶然因素接了一段电炉丝当负载,调到5A时发现红热程度远大于正弦波供电的程度。可控硅电路里的电流波形的非正弦波,应该用动铁系仪表,这种表仅仅与通过的电流有关,而与波形无关。我在破烂市买了几个破动铁表头,不管电流电压把,回来自己改就行了,电流表算出满偏安匝数自己根据电流量程改绕。电压表拆除分压线绕电阻盘,自己改绕。后来我得到了一个正规整流器厂的可控硅充电机,发现电压电流表就是动铁的。

网友:
使用了普通的指针式电流表头测量充电电流,后来感觉有点不对,普通的电流表头能够比较准确的测量可控硅式的调压电路(无滤波电容等)的输出电流吗

++++++++++++++++++++++++++++++++
不能,普通指针表是平均值响应的,需要用有效值响应仪表测量。有效值响应的除了楼上说的电磁系表头,现代数字万用表很多是有效值响应的(手持表有效值响应会标注 TRMS 或真有效值),用于测量可控硅斩波后电流比较方便准确,因为电磁系表头除了楼上那样去二手市场淘,你并不容易找到。

网友:
这个充电电路有修复铅酸电池的作用,就是对线路要求高,充电几个安培摸摸输入线都是热的
刚看了下一个动铁电流表要200块啊,乖乖

楼主:
谢谢大家,电磁系(动铁)的表头我应该是有几个,但具体是电流还是电压的现在还没找出来,回头看看了,

楼主:
这种电路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
优点就是不需要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记得以前在汽车修理厂,看到他们充电时都是直接提着一个巨大的电源变压器过来的,大个的就和小汽车的电瓶差不多大小。而这种电路不需要电源变压器,自然轻便了很多,而且他还可以多个电瓶串联充电,提高了效率。
缺点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它没有经过电源变压器隔离,存在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对市电也有一定的污染。另外一个就是它是从市电直接输出的,没有经过电源变压器的功率转换,输出电流直接受到交流市电所用电线线径的限制,不能调得太大,否则电线发热严重,可能造成事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
优点就是不需要大功率的电源变压器,记得以前在汽车修理厂,看到他们充 ...

汽车修理厂不会使用这种不隔离电路充电的吧,修理厂活动来往人多,接地设备多,容易发生触电、接地短路事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汽车修理厂不会使用这种不隔离电路充电的吧,修理厂活动来往人多,接地设备多,容易发生触电、接地短路事 ...

以前工厂触电事故很多的,死人不稀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工厂触电事故很多的,死人不稀奇。

90年代我学习摩托修理的师傅就是汽车修理厂的师傅,我见厂里几个充电处都是几百斤的充电柜,隔离变压器,可以调压、调电流。
再往前年代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修理厂不会使用这种不隔离电路充电的吧,修理厂活动来往人多,接地设备多,容易发生触电、接地短路事 ...

那就不清楚了,我举修理厂的例子,只是想说以前大电流的充电器所用的电源变压器非常大。

楼主:
找了,发现自己手头的电磁系电表是电压表。

楼主:
不过倒是找到了几个热电系的电流表。

楼主:
翻箱倒柜找资料,看到一本书里的说法是这种热电系的电流表也是测有效值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