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神们谁有长江CL-8收录机电路图能提供一下吗?先谢谢了

楼主(2024-05-20):
请问大神们谁有长江CL-8收录机电路图能提供一下吗?拜托拜托

网友A:
我有长江CL-6a和CL-8517的的图纸,也是坛友分享给我的,但是没有CL-8的图纸

网友:
上电路板看看  是不是跟CL8517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长江CL-6a和CL-8517的的图纸,也是坛友分享给我的,但是没有CL-8的图纸

能分享一下CL-8517的图纸吗?我对照一下线路板。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CL-8517的图纸吗?我对照一下线路板。谢谢

没细看,只保存了收音机部分,不知道对您能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细看,只保存了收音机部分,不知道对您能否有帮助。

无论能否使用,我都要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CL-8517的图纸吗?我对照一下线路板。谢谢

你好,能分享一下CL-6的图纸吗?
手头有一块板子,标注的就是CL-6,一些接线断掉了,想修复。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分享一下CL-6的图纸吗?
手头有一块板子,标注的就是CL-6,一些接线断掉了,想修复。

我没有啊!坛内求大神们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