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1957年产莫斯科牌投影电视机Москва (Проекционный) (1957)

楼主(2024-05-20):
Чёрно-белый телевизор Москва (Проекционный) (1957)
елевизионный приёмник чёрно-белого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Москва" с апреля 1957 года выпускал 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й завод. Москва это проекционный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й аппарат,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й для просмотра телепередач на большом экране, для приёма радиостанций в УКВ-ЧМ диапазоне, а также для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грамзаписи с внешнего ЭПУ. Приём программ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 диапазонах первых 5 каналов. При приёме ради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диапазон 64,5...73 Мгц, разделенный на 3 поддиапазона. Весь комплект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телевизора состоит из приёмника на кинескопе 6ЛК1 с зеркально-оп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ой оформленного в виде деревянной тумбы, выносного экрана и пульта дистанцио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телевизора 100 мкВ. Размеры установки 560х460х820 мм, экрана 1300х1060х130 мм, высота экрана 1900 мм. Вес телевизора 70, экрана 30 кг.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моде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а выдвижная деревянная рама на которой жёстко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оптический блок с проекционным кинескопом, панель блок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ящик для пульта ДУ. Ниже, один под одним в три яруса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блоки телевизора и высоковольтный выпрямитель. Блоки телевизора закрыты крышкой, которая пломбируется; снимать ее разрешается только технику телевизионного предприятия. Задняя стенка имеет блокировку, которая разрывает цепь питания если ее снять. Проекцио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телевизора имеет дверцы, которые во время работы для вентиляци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открыты. На передней стенке футляра под защитной откиной крышкой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шесть ручек управления, из них три дублированные, кроме установки на панел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ни вынесены и на пульт ДУ. Пульт ДУ соединяется с приёмником гибким шнуром длиной 6 м, а подключается к нему через колодку, расположенную внизу задней стенки футляра. Телевизор может работать с пультом и без. Сзади телевизора под планками жалюз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е ручки настройки. Кроме того, с задней стороны приёмника расположены гнёзда для антенны и для звукоснимателя, предохранитель, колодка переключения напряжения и ручка регулировки угла наклона оптики. Для высокока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звука в телевизор установлено 5 громкоговорителей. Номинальная выходная мощность 4 Вт. Диапазон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ых частот 80...8000 Гц. Телевизор рассчитан на сеть 110, 127 или 220 В. Потребляемая мощность при телеприёме 275 Вт, радиоприёме 135 Вт. Рекомендуется включать телевизор через стабилизатор или автотрансформатор мощностью 400 Вт. Экран телевизора сделан из листового алюминия, яркость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на нем можно сравнить с яркостью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на экране кинотеатра. Размер экрана позволяет обслуживать просмотром передач аудиторию до 60 человек. Инженер разработчик модели В.Я.Ротенберг. Проекционный телевизор "Москва" был разработан во II-III кварталах 1956 года, а первые два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ых образца были выпущены в IV квартале 1956 года. Опытной партией телевизор начали выпускать с апреля 1957 года,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было выпущено 38 экземпляров. Серийный выпуск телевизора "Москва" начался с 1958 года и прекращён в августе 1963 года. За этот период было выпущено 2.125 телевизоров, включая выпуск 1957 года.
黑白电视接收机“莫斯科”自 1957 年 4 月起由莫斯科电视厂生产。莫斯科这是一种投影电视设备,设计用于在大屏幕上观看电视节目、接收 VHF-FM 范围内的广播电台以及播放外部电子控制单元的录音。节目接收在前5个频道的范围内进行。接收无线电波时,使用 64.5...73 MHz 范围,分为 3 个子带。整套电视设备由6LK1显像管接收机、木架形式设计的镜面光学系统、遥控屏幕和遥控器组成。电视灵敏度为 100 µV。安装尺寸560x460x820毫米,屏幕1300x1060x130毫米,屏幕高度1900毫米。电视重量70,屏幕30公斤。模型的顶部有一个可伸缩的木框架,其上牢固地安装有带有投影显象管的光学单元,控制面板和遥控盒。下面,三层中的一层以下,有电视模块和高压整流器。电视机上有一个密封的盖子;只有电视技术人员才可以拍摄它。后墙上有一把锁,如果将其拆下,就会中断电源电路。电视投影系统的门在运行期间必须打开以进行通风。在机箱前壁的铰接保护盖下方,有六个控制旋钮,其中三个是重复的,除了安装在控制面板上外,它们还位于遥控器上。遥控器通过6m长的软线连接到接收器,并通过位于机箱后壁底部的块与其连接。电视可以使用或不使用遥控器。在电视背面的百叶窗下方,有辅助调节旋钮。此外,在接收器的后侧还有用于天线和拾音器的插座、保险丝、电压切换块和用于调节光学器件角度的旋钮。为了实现高品质声音再现,电视配有 5 个扬声器。额定输出功率4W。可再现频率范围 80...8000 Hz。该电视专为 110、127 或 220 V 网络而设计。电视接收功耗为 275 W,广播接收功耗为 135 W。建议通过功率400W的稳定器或自耦变压器打开电视。电视屏幕由铝板制成,其上图像的亮度可以与电影屏幕上图像的亮度进行比较。屏幕尺寸最多可容纳 60 人观看节目。工程师兼模型开发者 V.Ya。莫斯科投影电视于1956年第二至第三季度开发,前两个实验样品于1956年第四季度发布。1957年4月开始试制一批电视机,到年底共生产了38台。莫斯科电视台于 1958 年开始连续生产,并于 1963 年 8 月停播。在此期间,生产了 2,125 部电视,其中包括 1957 年发行的电视。1958年开始,1963年8月结束。在此期间,生产了 2,125 部电视,其中包括 1957 年发行的电视。1958年开始,1963年8月结束。在此期间,生产了 2,125 部电视,其中包括 1957 年发行的电视。

网友:
以前在香港出差的时候见过英国的王冠牌电子管投影电视机  把电子管都装在铝制散热仓中 由两个风扇散热 一个吸气一个排气  散热效率高  而且可以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 也可以正常工作  邵氏的50年代电影里面登场过

网友:
没搞懂投影电视机的工作原理。
显像管按道理没那么高的亮度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