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环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楼主(2024-05-20):
不会看。老师傅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楼主说了,拆下测试是无穷大、

无穷大的原因是他测的两头。
而电阻坏要么是中间裂开了或者头端引线松了,要么是烧糊了。

我的说法是,找到中间那个断口,刮掉绝缘漆,测量两段电阻值,再加起来。只要不是大面积烧糊,这个方法都能确定阻值。

楼主:
红,红,橙。灰。棕

网友B:
红,红,橙。灰。棕

应该是倒过来才对,18.3K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红,橙。灰。棕

是吗,目前这个电阻无穷大,这几个色环排列均匀,不知道从那边看,哈哈,如果按照我的排列顺序,这个电阻值好大啊,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目前这个电阻无穷大,这几个色环排列均匀,不知道从那边看,哈哈,如果按照我的排列顺序,这个电阻 ...

223乘以10的8次方,那得多大阻值,2.23亿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3乘以10的8次方,那得多大阻值,2.23亿欧姆?

哈哈,是呢,那么大的电阻,没必要要啊!

网友A:
如果是:红,红,橙。灰。棕。则是:223欧姆,误差±1%
如果是:红,红,橙。灰。银。则是:2.23欧姆,误差±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目前这个电阻无穷大,这几个色环排列均匀,不知道从那边看,哈哈,如果按照我的排列顺序,这个电阻 ...

无穷大,内部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是不是红,红,橙,银,棕,宽环应该是最后一环,2。23欧 +/- 1%
一些电阻色环色差太大了,根本确定不了,只有猜了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红,红,橙,银,棕,宽环应该是最后一环,2。23欧 +/- 1%
一些电阻色环色差太大了,根本确定不了, ...

刚刚查表,第四环灰色没意义,五色环电阻,第四色环最多是用到紫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红,红,橙。灰。棕。则是:223欧姆,误差±1%
如果是:红,红,橙。灰。银。则是:2.23欧姆,误 ...

如果是:红,红,橙。灰。银。则是:2.23欧姆

写错,应该是:红,红,橙。银。棕。

网友D:
实在看不明白,就把电阻拆下来,找到那个端口,两头测量一下,2个数加起来就是。

我就这么干,因为我也看不明白。遇到糊成一堆的就抓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刚查表,第四环灰色没意义,五色环电阻,第四色环最多是用到紫色。

那是灰的话两万多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灰的话两万多兆了

五色环的电阻,第四环时灰色的没有“定义”,所以应该是银色的“色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在看不明白,就把电阻拆下来,找到那个端口,两头测量一下,2个数加起来就是。

我就这么干,因为我也 ...

前辈,楼主说了,拆下测试是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