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外部信号调幅求教

楼主(2024-05-20):
最近入了一台二手信号发生器固纬SFG-830,除了方波不太行,其他功能正常。

因为有AM功能,想测试家用收音机发射机,但是遇到了问题:
外部信号输入EXT AM接口有,却没有内外信号的切换,机器默认输出内部的各种波型

查看说明书也没有讲解,坛里高手多所以来此求教,有了解的大佬教我

测试过用RS232可以连接机器,能否从这里入手。但是串口调试助手发出命令机器不响应,难搞难搞

网友A:
搜用户手册看了眼确实是奇葩的厂家,也没个正经框图。维修手册没下成。
可能是内调制信号DAC生成了与外调制相加,再去调载波,配合示波器摸索吧。
手册,外调制,标准调幅要给直流偏置。直接AC耦合进的话会是抑制载波的双边带调制不适合给普通收音机:

The input voltage of external modulation is -5V ~ +5V.
* If the input voltage is between 0V ~ +5V, the AM modulation will be the common
modulation.
* If the input voltage is between -5V ~ +5V, the AM modulation will be double
sideband suppressed carrier (DSB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用户手册看了眼确实是奇葩的厂家,也没个正经框图。维修手册没下成。
可能是内调制信号DAC生成了与外调 ...

维修手册还没有用户手册写得清楚,大部分是如何拆机的。框图与用户手册是一样的,除了多了几张电路图。
AM EXT口(箭头所示)的电路大概如下:
J701是modulation output

网友:
有电路图可以慢慢来。

楼主:
“EXT AM Input”接口是“active at  all times”,接入信号就自动调幅了,不需要切换。不用时必需悬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T AM Input”接口是“active at  all times”,接入信号就自动调幅了,不需要切换。不用时必需悬空

问题是,算上

The input voltage of external modulation is -5V ~ +5V.
* If the input voltage is between 0V ~ +5V, the AM modulation will be the common
modulation.
* If the input voltage is between -5V ~ +5V, the AM modulation will be double
sideband suppressed carrier (DSBSC)

的话,菜单里调制深度参数怎么折算,还是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算上

The input voltage of external modulation is -5V ~ +5V.

好像是自动算的,设备输出2Vpp 正弦波@465KHz时EXT AM接口输入960mVPP正弦信号@1.2KHz,包络有96.8mVpp。按5V深度100%的话,比例是对的。加正偏置没试过,不知情况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