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索尼sony_icf-sw7600收音机灵敏度低

楼主(2024-05-20):
如题,灵敏度很低,只能收几个台,长短波调谐灯也闪,但是没有电台声.只有噪声,但是和放鞭炮i似的噗噗啪啪的响!调频也是收一两个台,其它只有正常噪音,对照图纸测了所有IC的电压,几乎都差不多一样,调谐电压也正常,查了好几个月了,遂来论坛求助大家,我怀疑是中周坏了,但是没有相关仪表所以就没动它,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当年我维修时先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B:
大多数电解电容要换了

网友:
这时期的机器很多都是电容问题,漏电漏水之类,,我的7600GR至今二十四年了,还没事,但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中周里面的瓷管电容失效。
拆下中周,拆除中周底部瓷管电容,改为外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高频通道的问题了,得上设备。

仪表都太贵,如果不是以这行为业如果仅是爱好不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维修时先把电容都换了。

电容都换过了,别人已经打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电解电容要换了

别人打理过了,基本上都换成了坦电容

网友B:
7600用的中放芯片是CX20111,此芯片受到干扰会出现中波收不到台,收台少,但是FM受干扰影响不大,如果AM和FM接收不正常,则应该考虑是否供电问题,即使别人换了电容,也要看一下,是否有装反的情况,优先处理FM ,没有仪器,盲修的话,可以用改锥触碰FM中频输入端,一般鉴频正常,可以收到一两个短波台,如果鉴频不正常,则考虑鉴频回路是否有问题

像你描述的故障,看起来很复杂,AM,FM都不行,要么是芯片,要么是电源问题。如果是芯片问题好解决,网上有卖,别人买过没有问题,但是那个芯片打胶的,很难拆,要先切掉管脚才能拆,找好故障点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600用的中放芯片是CX20111,此芯片受到干扰会出现中波收不到台,收台少,但是FM受干扰影响不大,如果AM和FM ...

芯片应该没问题,用螺丝刀触碰AM和FM的中频输入端都能听到干扰声!FM能收台,自习听了下是县电台,AM只能收到1161KHZ,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收音机放在笔记本电脑边上是,点鼠标或者按键盘收音机里能听到干扰声!

网友:
先解决FM的问题,用信号注入法,用其他收音机的中频信号逐级输入到中放,高放,看那路出现问题.中波出现和放鞭炮i似的噗噗啪啪的响,有些是本振不良,你可以尝试将中波天线和中放输入交流短路,看是否其他干扰中波了,

网友:
我有台7600遇到到FM的问题(不灵敏或说是太灵敏,选择性差),至今没解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6390&extra=

CX20111 电压实测与图纸标的对比图如下,实测7脚电压是不变的。你测的7脚电压是多少啊

你的问题,感觉还是电容漏液,导致线路板腐蚀断线,IC一般不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