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平面的好,还是曲面的好呢?

楼主(2024-05-20):
想换个大点尺寸的显示器,是平面的好呢?还是曲面的好呢?不看视频,只是正常电脑显示器使用。有用过曲面的,给些建议。曲面的买了如果感觉不好,就成鸡肋了。毕竟一直使用的都是平面的。

看了坛友们的跟帖,真的涨知识了。新知识无处不在,谢谢坛友们

网友:
如果要画线路图和PCB,我感觉平面的好,
如果游戏或沉浸式视频体验,用曲面屏
一般上上网无所谓

网友:
还是直面屏好,感觉曲面变形了

网友A:
还能买到曲面的显示器吗?

网友:
这种曲面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买到曲面的显示器吗?

去区医院,现在医生都用这正曲面的显示器了

楼主:
怀念我那个美格的(不记得14还是15的了),色彩特别鲜艳。

网友B:
桌子大,屏幕大才考虑曲面(带鱼屏)

普通人21--27寸平面用的多,

这个就看自己喜好, 现在带鱼屏也不贵,尤其是一台主机只带一个屏,那带鱼屏不错

我是捡来的垃圾货,喜欢一带三屏

网友C:
曲面带鱼屏,一般来说打游戏的人最喜欢

网友:
我用小米曲面带鱼屏,是21:9的,特别好用,看宽屏幕电影没有黑边,并排三个文档不用切换页面。     但现在想升级更大的3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桌子大,屏幕大才考虑曲面(带鱼屏)

普通人21--27寸平面用的多,

你这3个屏,竟然显示的屏幕不一样,是三台电脑,还是一台电脑呢

网友:
有稳重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区医院,现在医生都用这正曲面的显示器了

你说的是带鱼屏。
我觉着未必好用,我们好几个朋友用带鱼屏,最后都换掉了。太花哨了。

我体验了一把,感觉做文档啥的,未必合适。

显示器,颜色最好的还是EIZO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3个屏,竟然显示的屏幕不一样,是三台电脑,还是一台电脑呢

再老的电脑或笔记本都可带二个屏,
现在的电脑、笔记本、平板基本可带更多的屏

也可多个屏一样(复制)
也可每个屏不同(扩展)

我就是一个平板带三个屏(扩展)

能带几个屏?主要看显卡,
显卡如不行?可买带内置显卡的扩展坞(如Type-c 或雷电口等等输入)
也可通过USB3.0 + 软件增加屏幕

我的破屏板有二个视频输出,第三个屏是USB3.0+ 软件。

我最近刚搞了带三个屏, 因我要用代理和非代理看外网和内网,不能同时看,必须退出代理才能上国内网站(有的能打开看速度极慢)

看来还是用二台电脑带4个屏。

网友:
带鱼屏双桌面使用很实用,不过32寸以下的还是感觉平的舒服,不足够大也就没必要曲。

网友:
把屏幕弯曲,可以多卖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老的电脑或笔记本都可带二个屏,
现在的电脑、笔记本、平板基本可带更多的屏

我的电脑带2个显示器,显示内容一样,你这个显示器各自显示不同怎么弄?谢谢

网友:
带鱼屏 尺寸越大 包围效果更好 而且最好采用壁挂安装

网友:
使用平面屏,还是曲面屏(均指大屏幕显示屏),跟用途有关。曲面屏一般于游戏电竞用的,它的优点在于:
第一,是高刷屏率,可以高达每秒120帧至240帧,让游戏高动态内容时倍感丝滑(无迟滞现象);
第二,电竞者一般坐的离屏幕较近,使人眼与大屏上各点的距离严重不等,而形成视觉形变,这导致人脑对屏幕边缘与中心的游戏内容感知时间产生较大差异,从而使游戏操作增加误判。而曲面屏弯曲的屏幕,可以极大地补偿这种物理形变造成的时间差!
当然,曲面屏也有缺点,就是在最佳视距外观看时,左边或右边的图像会产生压缩变形,离中心线角度越大,压缩变形越严重!而平面屏就没有这方面问题了。

网友E:
人的阅读习惯是平面,显像管也是由曲面到平面过度的,现在又搞曲面等于是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带2个显示器,显示内容一样,你这个显示器各自显示不同怎么弄?谢谢

同时按windows+p 就出现可选菜单

复制一般是会议投影时用

我喜欢扩展,一屏看视频、一屏上网。

只用一个显示器? 桌子不大,普通大屏27---49寸,眼睛?
而带鱼屏相当二个21-27寸普通屏,可二屏异显,类似二个屏扩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的阅读习惯是平面,显像管也是由曲面到平面过度的,现在又搞曲面等于是倒退

此带鱼屏曲面,非CRT显像管曲面,科技进步只会越来越以人为本。

网友:
能护眼的就好,

网友:
四五十年代的人吃红薯吃得都踏马见红薯都想吐,现代人买红薯吃还不便宜嘞
历史并不一定是一直向前走,
开历史的倒车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曲面带鱼屏,一般来说打游戏的人最喜欢

对面某高端论坛说曲面黛玉屏最适合平面设计比如设计 PCB,我们不会用是我们大书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脑带2个显示器,显示内容一样,你这个显示器各自显示不同怎么弄?谢谢

在显示设置里有选择,台式机默认是扩展桌面(内容不同),一些移动设备默认是复制显示(内容相同)

可自行更改

网友:
对电脑显示器这种要近距离观看的的,尺寸也大,曲面优点越突出,特别是玩游戏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 三星24寸曲面彩显。

网友:
个人感觉曲面屏好

网友:
平面的显示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显示设置里有选择,台式机默认是扩展桌面(内容不同),一些移动设备默认是复制显示(内容相同)

这三种显示屏怎么选择呢?第2个32吋的屏是号称专业设计用的,其余两个是34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三种显示屏怎么选择呢?第2个32吋的屏是号称专业设计用的,其余两个是34吋的。

不知道哇,我十几年没买过显示器了,都是买面板回来自己手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哇,我十几年没买过显示器了,都是买面板回来自己手搓

看到你画的PCB原理图了,还有两个单反机身

网友:
如果不是主要打游戏和看视频,那就是平面的好

网友:
显示屏由方屏凸曲面--平面宽屏--凹曲面屏,各人喜爱适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适用最好。

网友:
有人送我个曲面屏我没要,因为不习惯,现在我用着是27吋平面屏。

网友:
日常使用还是平面显示器好,我现在用的就是32寸2K显示器。
如果主要是上网、办公,32寸以下建议选择1080p或2K显示器,否则原生分辨率字体很小,把字体放大的话又不清晰,看起来眼睛很累。

网友:
看电子书平面啊。网页也是平面啊,音视频无所谓,照片也是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