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适配手机使用的无线U盘或者无线读卡器。

楼主(2024-05-20):
不要通过wifi协议通信传输数据的那种。
我想要的是,把无线U盘(移动硬盘)或者无线读卡器贴近手机,不依赖网络,就可以读写U盘里的数据。
谢谢告知。

网友:
那就只能是蓝牙通讯了,速率太低,没有实用性,没人做吧。

网友:
能有线就有线 某些存储伴侣 采用WIFI热点+存储管理的 效果也可以 就是贵一些 纯蓝牙的效率太低 存一个MP3歌曲靠得近状态也要4分钟

网友:
我是用 OTG,很简单。

网友:
不但没有,而且手机也不会支持,因为没有必要,安全系数也没有,有的话,读卡器的价格也会让人望而却步。

网友:
买个普通u盘,再几块钱买个otg转接头直接插手机上不好吗?速度还快。

网友A:
到现在我还不知如何在手机上建立文件夹。

网友:
  这样做比直接用OTG读取优盘有什么好处呢?我买了一只64G USB,type C双头的优盘,直接插到手机充电口就可以读写优盘了。

网友:
无线,那就是NAS一类了,蓝牙除非两端都是高版本,不然传数兆的图都要好久的,最简单的还是ot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我还不知如何在手机上建立文件夹。

进文件管理,选定存储位置后点新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文件管理,选定存储位置后点新建

翻遍手机无文件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