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表之王!

楼主(2024-05-21):
     有一只UT116A的镊子式万用表,固定开机十分钟就关机,使用者不得不去再开机,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得花五次去打开和去除锁定设置!这几天折腾点小玩意,持续时间超过两个多小时,频繁开机非常烦人,简直是脑残设计!机器使用两节七号电池,实际耗电不超过2毫安,即使不用这种设置,也耗费不了多少电。有谁能够去除这种设置?
     这几天的折腾令我对它非常不满,如果要持续使用,就要每隔10分钟去再次开机、去除锁定状态,够繁琐的了!两节7号电池又不贵,即使不关机能用多少时间不难算出,连续开机不更好吗,设计一个开关就行!开机定时,即使可以设置不同的时间,还是靠操作者养成良好的习惯比较好!这个可不是电饭煲!
     我恨不得将UT116A扔出窗外,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得重复15次开机和设置。

     手头有掌上手动万用表,无奈这玩意太小,转换开关需要死死的按紧电表,再就是双手一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只好将电表用虎钳夹持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是虎钳好,称的上是镇表之王!

网友A:
要没自动关机你又会心疼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没自动关机你又会心疼电池了。

耗电不到2毫安,不关机连续工作多少时间?再说,你记得打开,为何就不记得关机!

这种设置,使用十分钟以内没问题。持续使用,只要愿意再去开机,设置三分钟也行

我不明白,一些人总是去计较电池,待有人发明不要电的指针表后,我再来买一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不到2毫安,不关机连续工作多少时间?再说,你记得打开,为何就不记得关机!

这种设置,使用十分 ...

很多机标称的电池使用时间也就70小时,忘记关一次按12小时计,算算够忘几次。

网友:
在二极管,电阻、风鸣档位自动关机,不需要动开关,直接按HOLD 或SELER可以重新打开,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电不到2毫安,不关机连续工作多少时间?再说,你记得打开,为何就不记得关机!

这种设置,使用十分 ...

我记得设计比较好的数字万用表,比如华谊MS8236  FLUKE等都有两种选择,在开机时选开机十分钟以内无任何测量自动关机和开机后不自动关机。

网友:
你的数字表档位开关太紧,不然不会双手换挡应拆开在挡位弹珠上加润滑脂。

网友B:
台钳的操作笑死我啦 ,打开看看能否调整一下,比如把滚珠的压簧减掉1圈儿半圈儿的。
自动关机我有同感,UT61E+15分钟自动关机,之前有蜂鸣提示,得手动操作一下才重新计时,
但夜深人静、正聚精会神地焊接时,总是被吓一跳  。
后来品了品,自动关机状态貌似只节省了屏幕电流,相对于手动关机还是挺耗电的,
然后查了说明书,把这功能给取消了,
再然后,有2次忘了关机电池耗尽,
... 又给恢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钳的操作笑死我啦 ,打开看看能否调整一下,比如把滚珠的压簧减掉1圈儿半圈儿的。
自动关机我有同感, ...

如果关机提示音小一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关机提示音小一点就好,

这个简单,把蜂鸣器口用贴纸粘了就小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钳的操作笑死我啦 ,打开看看能否调整一下,比如把滚珠的压簧减掉1圈儿半圈儿的。
自动关机我有同感, ...

我有一个表,收纳存放的时候,压到了开关,当再次翻出来时,表烂报废了。。。。。。。

有自动关机-------时间短的烦-----------------------

没有自动关机,有时麻烦更大。。。。。

网友:
那个镊子式的万用表,若能设计有振动开关,使用者一动,就能自动解除关机就完美了。

网友:
感觉时间长点,俩小时不操作自动关机就行了,十几分钟就得按一下也挺烦人的!

网友D:
你知道ZT-X吗?它的自动关机时间还没有10 分钟呢。的确烦人,,,,,

网友:
没有自动关机功能我觉得不好,如果把自动关机时间设置长一点,一小时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ZT-X吗?它的自动关机时间还没有10 分钟呢。的确烦人,,,,,

记得是5分钟吧?

我改10分钟(可再长)

网友:
您先按住某个键,再开机试试?

应该可取消吧

网友:
这么说正经干活还得台表啊,永不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关机提示音小一点就好,

好象多数字表,都是从最后一次换档或操作功能按键开始倒计时,
如果从最后一次测量开始倒计时就好了,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弊端——程序根据检测到的电压是否变化来判断,若底数跳动较大就容易误判。但abby_tom的双显表我记得程序就是这么写的,没遇到关不死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多数字表,都是从最后一次换档或操作功能按键开始倒计时,
如果从最后一次测量开始倒计时就好了,当 ...

是的,从最后测量开始计时就好了,我有其他的就是这样,而这个UT116A,死板的很,开机就计时,不管你使用与否,如果需要持续使用,还没有转过弯他就关机了,很多折腾中间免不了去随时分析和思考问题,等你拿起电表去测试,它却关机了!烦人!也许这种表只是用来偶尔使用的。

网友E:
     尽管我这块表自动关机可以自由设置0~30分或者关闭,但是,我不满意。于是乎外加了一个电源总闸,用的酸爽无比。
   最常用的就是直流电压档和欧姆档,自从外加电源开关以后,连档位开关都很少动!
那天下雨,换成纽子开关。机械开关,简单可靠,只需钻一个很小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管我这块表自动关机可以自由设置0~30分或者关闭,但是,我不满意。于是乎外加了一个电源总闸,用的 ...

倒也是个办法哈,至少能增加拨盘开关寿命。
通讯线我就用过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