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优利德ut805a台表

楼主(2024-05-22):
故障:不开机,220伏保险正常没断。拆机检查测量正负15伏7815.7915,正15伏电压偏低。单片机51供电7805电压偏低,其它正5伏负5伏7805.7905电压正常。稍后上图

网友A:
在各电源串电流表,看那路电流大小,可以判断故障在那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各电源串电流表,看那路电流大小,可以判断故障在那部份。

多谢指点。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用手机拍的图片手传不了,显示文件太大,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用手机拍的图片手传不了,显示文件太大,怎么办?

手机拍的照片,到相册打开要传的照片,点击右下角(更多),点击压缩大小,有分辨率和图片质量两项,都可以调。

矿坛设定700k。

楼主:
多谢老板指点。

楼主:
上图试试。

楼主:
拆下这些4组电源都正常了,等买的件到了再发图。

楼主:
又没发上来,我再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没发上来,我再学习学习。

可以发750K的图,你发20-30K图太小,别人根本无法看清楚。

在电脑上发图,可以用PS改变分辨率调整图片文档大小到合适。

例如,8楼的图,可以放大到这么大,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