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日军通讯装备 95式電信機

楼主(2024-05-22):
   95式电报机
在有线通信中应用无线技术,消除了继电器等的需要,完成了小型轻量且高灵敏度的器材。
另外,因此,由于通信根据以往的有线通信中的声频规格,成为与无线通信中相同的基于可听断续音的方式,所以能够通过有、无线共同的训练来培养通信手。
即,95式电信机如左图所示构成。
真空管是隔离栅管UX111B,在对处不按压键时,隔离栅的电位为0,因此板电流被截止而不动作。
在对处按下键时,由于对分配器夹具施加+6V的电压,所以板电流流动,引起可听频率的振荡,由听筒或听筒接收。
振荡频率可以由700pF可变电容器调节。
串联进入线路的8.5H扼流圈形成低通滤波器,防止电话或感应音混入。
这样,由于本电信机仅在电压下工作,不需要电流,所以即使在基于92式小被覆线的线路上,也能够通过6V发送电池进行约200Km的通信,如果增加电池电压,则能够进一步增大通信距离。
之后,作为改修95式电信机,将高声器和听筒进行切换,从而能够测定真空管及各电池电压,另外,改修为具有用于防止基于所述发送用追加电池端子及线路的容量的余韵的电池端子。
   有条件的可以尝试复刻一个来玩

网友A:
这是个“有线通信” 的电报机
电子管音频振荡器
现在要复刻的话,买个蜂鸣器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有线通信” 的电报机
电子管音频振荡器
现在要复刻的话,买个蜂鸣器完事

武工队 、区小队 把电线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