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43寸液晶电视开机花屏

楼主(2024-05-22):
开机花屏,过一会又好了。在过一会在花屏。图片是拆了单边线的显示。高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买新的不贵
国货这种问题较多

送有压屏机的维修点可修复

自己也可用烙铁压好(看运气了。可能要换软排线)

网友:
使用隔离断Y法修复康佳49寸液晶电视 - 〓综合维修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6009&extra=

看看我这个方法能帮到你吗

网友A:
打开看一下,如果是三星屏,就放弃吧

网友B:
用修过型的橡皮擦反复清理主板到逻辑板、逻辑板到液晶屏的3条排线、排线座(橡皮擦修型是为了更好清理排线座)。逻辑板到液晶屏的排线清理后交换连接,如果交换连接后屏幕显示不同,就是清理不彻底,直至清理到显示不变。
已有多机用上述方法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一下,如果是三星屏,就放弃吧

我也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修过型的橡皮擦反复清理主板到逻辑板、逻辑板到液晶屏的3条排线、排线座(橡皮擦修型是为了更好清理排线 ...

一会好一会坏。我用酒精擦了。没有氧化的地方。感觉

网友:
这款电视机的通病 很多是逻辑板的排线座虚焊导致的 可以用雪糕的木棒平铺在座上面压住试一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修过型的橡皮擦反复清理主板到逻辑板、逻辑板到液晶屏的3条排线、排线座(橡皮擦修型是为了更好清理排线 ...

很有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会好一会坏。我用酒精擦了。没有氧化的地方。感觉

不必用酒精,就是干擦,我的就是三星屏。排线座的清理要仔细,橡皮擦修型要合适。
根据交换排线后屏显不同,判断为排线问题,反复清理后修复。
原来也是因为三星屏已经搁置3年准备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