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了半个世纪的硒整流器、氧化铜整流器

楼主(2024-05-22):
方形硒片(390×390)整流器:
1975年,我做了一个6V稳压电源,为牡丹半导体收音机供电。变压器是自已绕的,次级出来整流就用的这种硒整流器,稳压管用的是2CW7B。虽然早已不用,但这稳压电源仍在,只是不在我身边。这是我唯一一个采用硒整流器的稳压电源。

方形硒片(220×220)整流器-1:

方形硒片(220×220)整流器-2:

圆形硒片整流器-1:

圆形硒片整流器-2:

氧化铜整流器:

网友A:
这东西留着有什么用,难道就是为了怀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看看,想想过往。这个只有经历过的才有用。

经历过了,也没觉得有用,整流二极管比它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淘汰的就是淘汰了,没一点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留着有什么用,难道就是为了怀旧?

就是看看,想想过往。这个只有经历过的才有用。

网友C:
谢谢!老前辈了,第一次见到这么清晰的老整流器

网友D:
当年老师送我一组全桥硒片整流,用6.3伏变压器,供6V半导体收音机用,用抽板式长方形木盒,木盒两头打一孔,一头进220伏市电,一头出6伏,比用干电池省钱,市电二角二分一个字,有嗡嗡声,如嗡嗡声很大,只要把硒片拆散,再装好就行了,这是硒整流的一个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前辈了,第一次见到这么清晰的老整流器

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老师送我一组全桥硒片整流,用6.3伏变压器,供6V半导体收音机用,用抽板式长方形木盒,木盒两头打一孔 ...

硒片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过载能力强:二是局部击穿后,尚可恢复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看看,想想过往。这个只有经历过的才有用。

人是有感情有思维的,不同于其它动物。

网友:
一段历史的见证。否则就没有考古学了

网友(2025-04-02):
引用 网友A:
经历过了,也没觉得有用,整流二极管比它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淘汰的就是淘汰了,没一点用处。

再古老估计就是汞弧整流器,电流可以很大但是就是个头太大且易碎,我看老外拍的视频,这东西开机后的那个光芒迷人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