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的表表,别人说的故障在我的表复现了。

楼主(2024-05-22):
      手里有一块优利德的71A表,一直用的很好,就是感觉电池挺费电的,前些天,电池告警了,就把9V 电池给换了,换完之后,正常的测量电压,交直流没有感觉有问题,一天给老指针表换线绕电阻,测电阻的时候,表笔短接一下,电阻居然有十几欧,怎么使劲表笔针互压,都在8--10几欧左右,其他别的档位没感觉有什么,感觉这表坏了,也联系了优利德售后,压根没想到是表笔线的问题。。。。, 前些天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说优利德的表笔线容易出问题, 于是用别的表笔线插到优利德这块表上,放到电阻档,短接,靠!!! 电阻稳稳的在0.08左右。。。再次换回优利德原装表笔,8-10Ω依旧。。。

       优利德这个表笔线很软,断是没断,两头金属部分也清理过了,不知道为什么电阻大这多。

网友A:
是有点怪啊,你用那好的表笔认真查一查,到底是啥原因?

网友B:
优利德这个表笔线很软,断是没断,两头金属部分也清理过了,不知道为什么电阻大这多 ------ 线生锈了!处于快断的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怪啊,你用那好的表笔认真查一查,到底是啥原因?

     硅胶的吧,没看到外表有什么问题,只能是里面的线出现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这个表笔线很软,断是没断,两头金属部分也清理过了,不知道为什么电阻大这多 ------ 线生锈了!处于 ...

      应该是这样,只能说里面的线束根数比较少。。。

网友C:
这方面福禄克的表做得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福禄克的表做得比较好!

       YES.

网友:
线细测大电流时过流导致电线烧蚀,从外表看是未断,但内部因过电流导致断掉,只靠残渣联通,所以电阻很大。

可能就是上述原因,残渣有10欧姆左右的阻值,那怕就是只有一根铜丝连接也不会有10欧姆左右的阻值。

网友:
表笔要自制才好用。

网友D:
两个表笔,一个一个分别测一下他们的电阻。再解剖。

网友E:
我的一对旧笔也一样,5欧左右。N年前买的二手进口货,线芯倒是1.2平方毫米的,接着全部处理过,还是一样。想找好笔真难

网友F:
表笔镀金的好使,除非线生拉硬扯给扯断了,不会有接触不良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表笔,一个一个分别测一下他们的电阻。再解剖。

      已经解剖完毕,中间好像被硬物砸过一次,应该是断了,虚接了,焊好 了,能对付用了,彻底证明,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笔镀金的好使,除非线生拉硬扯给扯断了,不会有接触不良的事儿

您说的正确,。。。

网友(2024-10-22):
引用 网友E:
我的一对旧笔也一样,5欧左右。N年前买的二手进口货,线芯倒是1.2平方毫米的,接着全部处理过,还是一样。 ...

搞点超软硅胶线或者那种音箱线自己做一对能用好多年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