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屏蔽罩有什么好工具

楼主(2024-05-22):
0.1~0.2mm 厚的铜片,折弯卷边1mm,没有趁手好工具,搞得像狗啃一样。各位老师傅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弯倒是很容易,要搞得整齐漂亮有点难度

很多铜箔有弹性,所以整形困难,不妨用火给退退火。可以用两片1MM铁板夹住后烧红冷却,酸洗后再用两块平整铁板夹住切割,最后就是用根角铁夹住弯直角。

网友:
焊一圈边,一把钳子,一把剪刀就可以,焊好后,十景锉修整即可,

网友:
3x5左右硬木条,铜皮夹在台虎钳,用木条翻折(敲)(难于言传)。

网友A:
台钳+钢板尺 当年自制电视机就是这样搞屏蔽罩的

网友B:
0.1-0.2mm厚铜皮,感觉没难度。

网友C:
两块角铁一加。见棱见角,随便你了

网友:
剪一个易拉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0.2mm厚铜皮,感觉没难度。

折弯倒是很容易,要搞得整齐漂亮有点难度

楼主:
铜箔有卖,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块角铁一加。见棱见角,随便你了

角铁直角要好,不容易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钳+钢板尺 当年自制电视机就是这样搞屏蔽罩的

我这个尺寸很小,3~5cm见方,手上的小台钳没什么精度,折弯1mm也不整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铁直角要好,不容易找啊

废品站里买全了

网友:
找两根角铁打孔做一个夹具

网友:
做木模,划线剪好,用工木架,小锤子整形。

网友:
钢尺一把 划线折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工具.搞不成.

网友:
以前当学徒的时候用马口铁皮做变压器夹,变压器是3W大小,是师傅要我做,先划线用台虎钳弯折,必要的时候台虎钳夹两把钢尺夹,做得棱角分明,师傅看了直夸奖

网友D:
      楼主可以找个华为的无线路由器,参考一下,人家的高频电路几乎是全裸奔,至于屏蔽盒嘛,那是能不用绝对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找个华为的无线路由器,参考一下,人家的高频电路几乎是全裸奔,至于屏蔽盒嘛,那是能不用绝 ...

不一样,我这个是测量电路,低噪越低越好,屏蔽还是有必要。

再说没有屏蔽罩就未必牛B, 我的这个 NetGear 路由器,稳定性是国产品牌无法比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铁直角要好,不容易找啊

不一定非得用铁,尺寸合适的散热片是不是可以考虑

网友:
找像香烟包装纸的铝箔,一包一卷,多包两层,层间夹一根电线引出来接地,不就行了吗。

网友:
這個嘛,我都是用鋼板尺,0.1mm~0.2mm可以對付了,就是壓平整有相當難度的。

网友:
简单,用一块木板,中间开一个合适的方孔,把铜片放在孔上,开出来的方板盖上去,锤子 一砸就出来了。冲压成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一样,我这个是测量电路,低噪越低越好,屏蔽还是有必要。

再说没有屏蔽罩就未必牛B, 我的这个 NetG ...

       楼主同志,最好不要用纯铜箔做屏蔽,尽管好加工,但是氧化速度绝对超预期,最好用薄镀锌铁皮。要不自己整形后,来个电镀层,铜箔裸奔做屏蔽有些不合适。要不把大气层的氧气抽干净了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同志,最好不要用纯铜箔做屏蔽,尽管好加工,但是氧化速度绝对超预期,最好用薄镀锌铁皮。要 ...

哈哈,谢谢提醒,确实氧化快,马上就黑了

网友:
楼主可以给作屏蔽罩的铜片整体表面搪锡,铜片屏蔽罩的氧化问题就解决了!!!若嫌用烙铁搪锡慢,可买镀锡液用,既快又好用!!!楼主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