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23型雷管阻抗测试仪

楼主(2024-05-22):
ZC23型雷管阻抗测试仪

最近在破烂市场上买了一个样子很奇特的仪表,还是上海遵义电表厂1971年的产品。如下图所示:

      它被称作ZC-23型雷管阻抗测试仪,与摊主最后以25元成交。它的外形大小与半个MF-10型万用表相当,表头尺寸完全与MF10型表完全一致。当时是冲着这个表头买的,想着可以替换、维修MF10类型万用表用。

       电雷管是个什么结构我不清楚,仪表上只有关、9Ω、3Ω三个档位,当开关拨到9Ω、3Ω两档时,表针就指向中间校准位置,这时转动电位器钮使表针对准中位校准点即可。

       仪表的接线端子一个是普通的香蕉插座,另一端是个挺特殊的金属按钮。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按动这个按钮表针会向右猛烈打表针!在香蕉插座和金属按钮之间接上一个低欧姆电阻,表针会回偏转,这时按下接电阻的金属按钮(一定要保持电阻与金属按钮的可靠连接下,同时按下按钮,否则会打表!),这时仪表显示实际的电阻值,测量的电阻值相当准确。

       仪表只使用一节2号电池,按表盘标注最大工作电流为30mA,对于测量低欧姆电阻来说,它的耗电比MF30表的X1档的电流要小得多。表的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

       从内部的元件看,电阻的生产日期最早有1968年产的电阻,由于表的密封很好,波段开关、按钮接点等没有氧化光亮如新,所有螺丝都是铜质的,质量很好。

       拆解后对它的电路进行测绘,拆解表头才发现表头是张丝的!动圈的结构与MF10表完全不同。下图是测绘的电路图:

       好失望啊!原以为买个MF10同样的10μA表头呢!而且灵敏度只有1282mA!内阻仅仅7.2Ω。表倒是很新净,样子有点怪。就是空载(打开校准状态时,按钮时就会猛狠打表!)时误按金属按钮就会狠命打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设计,也不懂测试雷管的原理,电雷管是会爆炸的东西!请教各位坛友,哪位进行过这种工作的,给我讲解一下原理。

网友A:
电雷管的阻抗一般不大于30,看我的头像图片就是一个军用的雷管电阻测试仪,实际是一个电桥,我拿来测试小电阻精度非常好,刻度盘相当于数字表的读数了,

网友B:
把那个并在表头上的4.5欧姆电阻拆下来,单独测量表头的满偏电流和满偏电压看看表头的灵敏度和内阻吧。吊丝表头好东西难得,25元钱还嫌贵?你就偷着乐吧。

网友:
这个表头能买到你就偷着乐吧,根据在线的数据满偏压降9.2304mV改个电流表吊打所有万用表,维修低电源收音机测管子工作电流精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并在表头上的4.5欧姆电阻拆下来,单独测量表头的满偏电流和满偏电压看看表头的灵敏度和内阻吧。吊丝 ...

        就是把表头线焊开后测量的,满度电流1282mA,动圈内阻7.2Ω。表头磁铁、结构与MF10一样,但张丝动圈机件、塑料件做工比较粗糙,1968年左右正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
        用途不同,对测雷管不求灵敏度,当时看它标注1.5级精度,而且号称测试仪!以为是个高灵敏度表头,实测有点失望。很便宜买来,见识见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表头线焊开后测量的,满度电流1282mA,动圈内阻7.2Ω。表头磁铁、结构与MF10一样,但张丝 ...

电流1282mA。。。。。。。。。。。。。。。。。uA

网友B:
再请问该表头的满偏电压是多少伏?(毫伏)

怎么看图片该表使用的是南孚2号电池吧?(1.5伏电压)试问(1282MA=1.282安培)电流是不是您搞错了计量单位?或者是我把9伏电池看成1.5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1282mA。。。。。。。。。。。。。。。。。uA

是标错了,应是1282μ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问该表头的满偏电压是多少伏?(毫伏)

怎么看图片该表使用的是南孚2号电池吧?(1.5伏电压)试问( ...

是1282μA,标错了。满偏约9.2mV,是个毫安级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雷管的阻抗一般不大于30,看我的头像图片就是一个军用的雷管电阻测试仪,实际是一个电桥,我拿来测试小电 ...

这才像个战地使用的,只配个检流计,整体抗振、结实。我的这个还弄个张丝表,不结实,不就测个雷管嘛,一不注意按下按钮就狠狠撞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雷管的阻抗一般不大于30,看我的头像图片就是一个军用的雷管电阻测试仪,实际是一个电桥,我拿来测试小电 ...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使用的爆破电桥和检流计是这样的:

爆破电桥

爆破电桥

检流计

检流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像个战地使用的,只配个检流计,整体抗振、结实。我的这个还弄个张丝表,不结实,不就测个雷管嘛,一 ...

电桥是插塞的,和原始电阻箱一样的结构

爆破电桥

爆破电桥

网友:
看标尺,应该类似500表的倒欧档。没研究过,不知道“中点”校准为啥不一定是半偏,也不一定是半值。

网友:
1.5级1.2毫安10毫伏满偏,真捡到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才像个战地使用的,只配个检流计,整体抗振、结实。我的这个还弄个张丝表,不结实,不就测个雷管嘛,一 ...

这个外壳是铝压制的一体结构,防水,防尘,便于携带。当年在部队时知道我喜欢捣鼓这个,从仓库给我搬了一箱子坏的,我就自由组合,反正是同型号的,修好了大部分,实在不行了就拆了当配件用,顺便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做为纪念了 现在可能都不用这个了,电子的更加方便了。但我总觉得还是这个结实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