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制jbc或t12的大佬来说说经验

楼主(2024-05-23):
十年前从别处淘了一台白光原装的926,一直没有掉链子过,但后来被安利了太多次,忍不住入了一台带oled屏的山寨t12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感觉t12真的是好用,926早就打入冷宫。

但最近偶然拆开这个t12,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苹果笔记本的电源。再加平时看到很多自制t12和jbc的文章,我在想手上正好有几个苹果电源,何不再自制一个jbc出来呢?

我见有现成的t12和245通用的控制板,是否可以实现双功能兼容,245我见别人用过,回温快不说,那手柄是真的轻,拿着就叫一个舒服。

另外jbc有一种115大小的烙铁,这在焊接一些细微飞线时很有用,是否可以diy出一种超小的笔式烙头,成为飞线神器呢。

但我并找不到讨论这方面制作的全面资料,对于t12和jbc的一些原理也不太明白,先发帖请教,还望多多给我科普!

网友:
JBC245
JBC210

网友:
山寨T12、JBC245在用,效果也就那样了,真货没用过,不知咋样!使用体验还是高频的好用

网友:
越高级的焊台越没有使用乐趣。

网友:
网上大把T12/JBC210/245兼容的控制板,T12/210/245手柄DIY组件多的是。

网友A:
没用之前一直认为烙铁头越尖越细越适合焊线,结果用了细头的烙铁头,发现传热及热容真的不行。唉!还是用6mm刀头吧!老了,眼花了,细的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之前一直认为烙铁头越尖越细越适合焊线,结果用了细头的烙铁头,发现传热及热容真的不行。唉!还是用6m ...

是的,正常使用我连刀头都不用,我觉得马蹄才是传热最好,用着最顺手的,当然要拖焊啥的还是要换成刀头。

尖细的头不是日常用的,在处理某些极小的焊点非用它不可啊

网友:
买个控制板,手柄 ,头子,齐活

网友B:
245用原装头就好用。买的成品晨美的功率不足,配的国产头子。到手烧水,5分钟电源管高热超100度整流管稍冷90左右。航插也热是控制器的pmos高热热量传递导致。烧水时设定200度显示135,感觉也就那样。后来15买了穿孔的扁头猜猜烧水显示多少度?从30度慢慢上升到70多度,与国产的天地之别。拆掉扁头裸芯烧水与带头相差无几。用银钎焊焊上马蹄头并没有比原装压接的好多少。先后焊了刀头尖头小马蹄,调350度刀头勉强能焊铺满铜地线,大马蹄320度就能无压力焊接,小马蹄尖头只能焊一般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5用原装头就好用。买的成品晨美的功率不足,配的国产头子。到手烧水,5分钟电源管高热超100度整流管稍冷9 ...

我想问一下,jbc兼容的t12控制板,和专门jbc的控制板有区别否,还是只要功率足头子好就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