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B1输入变压器

楼主(2024-05-23):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惨不忍睹失去维修价值的凯歌4B1机芯,把输入变压器拆下来一量,发现变压器次级两臂电感量差不多,但是直流电阻有差距,一臂是120欧姆,一臂是80欧姆,不是双线并绕的么?为啥会差距如此之大,会不会是故意为之?为了平衡参数不同的功放管?如果要用的话,直流电阻大的是不是应该接放大倍数大的管子的基极?

网友A:
那时的漆包线绝缘强度很一般,不会双线并绕的,而是先绕一组在绕一组,阻值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的漆包线绝缘强度很一般,不会双线并绕的,而是先绕一组在绕一组,阻值就不一样了。

哦哦,多谢解答

网友B:
老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一般都用铜漆包线绕线,好像没那么高的直流电阻。只是现在的变压器用铜合金绕线,直流电阻有数十上百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收音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一般都用铜漆包线绕线,好像没那么高的直流电阻。只是现在的变压器用铜合金绕线 ...

我查了有该机器具体介绍的书,两臂总直流电阻都是对上的,不过确实有点高,可能用的线比较细

网友C:
不会是有一组线圈短路了,用LRC测试一下漏感

网友D:
我这几天也在打理一台4B1-B,变压器资料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几天也在打理一台4B1-B,变压器资料如图

多谢老师回复,我理解的是每臂100欧,两臂200欧,您正在打理的话可以顺便帮我测试下您的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有一组线圈短路了,用LRC测试一下漏感

不知道怎么测漏感,电感量两臂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回复,我理解的是每臂100欧,两臂200欧,您正在打理的话可以顺便帮我测试下您的参数么?

我还没发现过电阻不一样的,除非不同线径,或者不是双线并绕,拆了重绕吧,电阻不对就不会有好效果。我自己绕的输入变压器都是1欧姆以内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没发现过电阻不一样的,除非不同线径,或者不是双线并绕,拆了重绕吧,电阻不对就不会有好效果。我自 ...

多谢回复和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回复,我理解的是每臂100欧,两臂200欧,您正在打理的话可以顺便帮我测试下您的参数么?

昨晚没弄,今天晚上看看,测量一下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