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波段收音机长波改短波

楼主(2024-05-23):
最近在折腾迪桑10波段机,这个LW国内没台,而短波低端90m、75m、60m该机又没有,于是决定把LW改成短波低频。第一,拆掉LW振荡线圈换上废飞利浦收录机上的短波振荡线圈(大概是4-12M的)垫整电容换个2200的。测量接收频率可调到3.14-5.5M,覆盖这3个米波段。第二,自制一个输入线圈置于原LW磁棒处。第三,改接拉杆天线。其他不再叙述,会者自然不难,

网友:
长波的磁棒可以拿掉了,

网友:
记得90年代就有人改过

原因是这些个短波虽多但并不连续

网友A:
这3个波段也没几个台,还特容易受家电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3个波段也没几个台,还特容易受家电干扰

其实我根本不怎么听收音机,只是几十年的爱好喜欢折腾吧。

网友:
厉害了朋友 关于集成电路的板子 我只能做到会用,哈哈  看到这么多元件真是头疼 自己也就只能玩玩电子管的机器了

网友B:
可惜了.长波有164千赫蒙古广播电台.我地处晋中收台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长波有164千赫蒙古广播电台.我地处晋中收台很好。

好像欧洲还保留少量长波台吧。
国内能收到的确实少之又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欧洲还保留少量长波台吧。
国内能收到的确实少之又少。

版主,好像东欧还有长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好像东欧还有长波。

是啊,俄罗斯也有吧

网友:
感觉DSP 机器在市区还可以收几个中波,尼玛2变的机器最多收2-3个

网友:
看到电路图才好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