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效果非常好的硅管2p3收音机

楼主(2024-05-23):
人们对锗管老收音机电路喜爱有加,本人也仿制过753电路,效果不错。今日开发了一款全硅管的电路,效果可谓更好。硅管稳定,噪声低,放大倍数高,所以做出的收音机指标更好,尤其硅管一致性好,不用调试,一装即响,而且成本低。电路经过优化,音质对比锗管一点不差,感觉更加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动态效果足,低音有力。经几个朋友测试,一致认同。

楼主:
朋友们,不要出注意了,还是这种变压器的音质好而且好组装。集成电路的理论上音质好,但相比却不行,OTL的组装难度大。我这个电路优点都在,只是变压器需要做好。

网友:
不错,能不能分享一下pcb文件
谢谢

网友:
样子看起来不错,

硅管可靠,稳定;

效果是好一些;

但是,锗管有它特殊的情怀!

网友:
这两个变压器做工扎实养眼,有售吗?

网友:
看着很养眼,如果都选用老器件会更有味道!

网友:
不错,pcb漂亮 就喜欢这种 镀锡就更好了! 可否分享下pcb,谢谢!

网友:
很漂亮,建议更优化一下,做成otl设计降低组装难度,然后省出空间放下大屁股的扬声器,会不会效果更好?

期待装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把变压器弄掉,换成IC或者无变压器的OTL。变压器价格不低,也是影响音质的关键元器件。弄颗2822得了,: ...

德生有一款2P3散件,就是层主想要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们,不要出注意了,还是这种变压器的音质好而且好组装。集成电路的理论上音质好,但相比却不行,OTL的 ...

同感,我也是喜欢带变压器的功放电路,低音好,耐听。

网友:
不错不错

只是小磁钢喇叭的效果有限,难以发挥这个外壳的最佳听音感受。

楼主:
全锗六管双调谐电路,相比硅管电路,有二次AGC,对比在电台附近,硅管电路或有阻塞现象。此锗管电路更复杂,调试也难一点。声音软一点,层次没有硅管分明,但讨耳朵喜欢,灵敏度相当,做不好容易偏下一点,一定要仔细调试。